45千瓦用电量该用几大三相空气开关

楼主(2011-04-04):
45千瓦用电量用几大三相空气开关

网友A:
用100A的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用100A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确定负载是45KW

电流I=45/3/220=68A

选择100A空开即可

如果是45KW电机,则要考虑0.8左右的功率因数,计算出来电流大概是90A,则要选择125的断路器

网友D:
这45KW是电机吗?若没有冲击负荷肯定没事,若是有冲击负荷就不把握了

网友E:
我一般选NM20-160     100A的,  选NM20-100   100A的太容易烧坏触头

网友F(2011-08-01):
160A的空开吧,100A的小了点

网友G:
应该选160A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