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10平方电线可容纳几多千瓦用电

楼主(2011-04-05):
三相四线10平方电线可容纳几多千瓦用电

网友A:
没事多看看资料 150MM以下简单说铜6 铝4 300米室内 每KW 最大负荷1X3A 如需求高建议查资料

网友B:
铝芯的可以带20KW左右,铜芯的可以带30KW左右。

网友C:
如果是电力功率*2 如果是电热功率*1.5 求出电流 然后电流除以5求出所有铜线平方毫米

根据以上可以逆算出10平方大约可用25千瓦的电机 或 32千瓦的电炉

网友D: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

   备注!要看是10平方线是铜芯线还是铝芯线?

网友E:
22KW或30KW的电机吧,再大就不合适了。

楼主:
怎样计算三相电线可容纳的瓦数

网友F:
10平方铜线<=32KW;铝线降一个等级使用。

网友G:
个人习惯最大用到22千瓦的电机,还是留点余量好,现在的线都不怎么放心

网友H:
30——40个千瓦

网友I:
25KW以为最安全..。

网友J:
铝芯的可以带20KW左右,铜芯的可以带50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