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在线等两个小时,实在脑袋大了。。。。有关垂直循环类车库的PLC编程

楼主(2011-04-05):
各位大侠,指点下拉。。。。。垂直循环类的PLC编程,里面涉及到一个运算,不是VIP不能插图,就是那种最常见的垂直循环式的车库  8车位。。。。在线等两个小时,实在是不懂了  。。。找不到思路啊

网友A:
这东西也简单啊!和电梯一样的.又是毕业设计了吧.

网友B:
说明白些?那个地方不清楚?

楼主:
。。。。都说很简单    求教啊   说对了  不过是课程设计啊     脑袋乱乱的  和小白差不多    最不明白的是我要怎么优先判断该停在哪边   然后比较循环次数计数选择正转反转

楼主:
对:变幻莫测 关于

这东西也简单啊!和电梯一样的.又是毕业设计了吧.

内容的回复:

........课程设计   能说说具体该怎么编程嘛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说明白些?那个地方不清楚?

最不明白的是  该怎么判断车子先停在哪边  然后如何循环次数计数比较带动电动机正反转了。。。

楼主:
明天还得扫墓呢    累死  估计明天得在墓边睡着了  。。。。。。求教啦  各位大虾

楼主:
还有一个小时。。。痛苦啊    夜猫大侠帮帮忙吧。。。

楼主:
不行了  得睡觉了  我邮箱是  w6053@126.com  哪位大侠有相关资料可以的话邮寄给我   非常感谢

楼主:
写错邮箱了  是  w46053@126.com

楼主:
。。。。没人嘛?   伤不起  只睡几个小时。。。车上还打了个盹

网友C:
用计数器累计计数,将结果放在内存单元内,用时调用寄存单元内数据执行,再清零内存即可,大概思路是这样,但具体情况你没有说清楚,还有,你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计数器累计计数,将结果放在内存单元内,用时调用寄存单元内数据执行,再清零内存即可,大概思路是这样,但具体情况你没有说清楚,还有,你用的是什么plc?

三菱的PLC   大概情况就是 怎么样避免垂直循环两边的车位受力不均衡,所以左边和右边所停车位要小于等于1辆车;然后才是对循环次数计数来判断电动机正转、反转。

网友D:
你把你的信息填完整就可以贴图片了

网友D:
贴上来给你看看啊

网友E:
是在不行发到我邮箱,我帮你发到这帖子里,我是可以发图片的。我的邮箱  topkingjun@sohu.com

网友F:
在百度文库立应该有吧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做过的是3层循环式的。只有一个出入口.

网友C:
发我邮箱,我帮你看看,heyong86012@sina.com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是在不行发到我邮箱,我帮你发到这帖子里,我是可以发图片的。我的邮箱  topkingjun@sohu.com

内容的回复:

谢谢  刚才楼上说填写完整就可以发了

楼主:
对:虫子 关于

贴上来给你看看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对:xinjk 关于

在百度文库立应该有吧

内容的回复:

。。。在百度文库找不到。。。很多关于这个类型都没有  貌似淘汰了  老师说从最基本开始。。。无语死  故意滴

楼主:
对:剑舞落英 关于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做过的是3层循环式的。只有一个出入口.
内容的回复:

恩恩  和你这个是一类型的  不过我的是垂直循环的   你这个应该是地下水平循环车库的   也是链传动的?借我看看 可以嘛? 邮箱w46053@126.com    谢谢谢谢

楼主:
对:chyjt 关于

发我邮箱,我帮你看看,heyong86012@sina.com

内容的回复:

发了   谢谢你花时间看

网友C:
发邮件给你了,先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发邮件给你了,先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恩 帮助很大  谢谢  我看了你指出的问题 发现了设计存在的缺陷  老师是说的没错  可能是我没考虑周全    我等下看看把设计改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发邮件给你了,先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能也给我发一份吗?本人正在学习PLC中,谢谢

luoluo-07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