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接受的脉冲和plc发送的脉冲差的太多了

楼主(2011-04-05):
最近干扰问题困扰死我了。

我现在用的MR-E系列的伺服。做定位控制。接地什么的都接好了。PLC实际发的脉冲和伺服接受的脉冲差的太多了。比如我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接受就能达到7000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过三菱技术支持也没说出什么来,恼火!

还有三菱的技术支持说把伺服的接地从控制柜中单独引出来,至于吗?我按他说的做了,但是还是不行啊。现在我们公司用的是三线四相制,地线和零线共用,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呢

网友A:
你估计还是干扰的问题了,你方便在电柜旁边单独打两根地桩么,用镀锌的角钢打入地下2.5M深,然后强电 弱点分开接地试试效果

网友B:
据说,MR-E的伺服,不怎么样。

网友C:
比如我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接受就能达到7000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干扰了.

还有三菱的技术支持说把伺服的接地从控制柜中单独引出来,至于吗?

应该是至于的

公司用的是三线四相制,地线和零线共用,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呢

这确实是个很可怕的问题,用这样的地线,有是还不如根本不用地线。您还是单独打个地桩做地线吧。

网友D:
先看看你的脉冲指令线是否屏蔽,是否双绞!还有脉冲指令电气接口是否匹配!

网友E:
地线和零线共用???

你还不如不要接地算了!

网友F:
脉冲信号被干扰了,你可以换差动模块成本比较高.还可以把24V电源线和脉冲信号线拿到线槽外面.. 开关电源不要连到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