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SQL SERVER2000连接

楼主(2011-04-05):
求助:想请问下各位大虾,我想用SQL SERVER2000的数据来作为力控各个变量的输入要怎么弄?就是在系统运行时就同时把数据库的数据连入力控,且作为变量作用,有知道的大哥帮帮忙,研究了好久连不上,知道的请尽量给出详细步骤,鄙人是个菜鸟,谢谢~我的邮箱是170613004@qq.com,发到邮箱也可,谢谢啊~

网友A(2011-05-12):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打字要打很久。。。。

简单的说 首先你要在力控中建立和sql的连接,然后通过sql函数从数据库中获取你想得到的数据。。。。

网友B:
我在WINDOWS XP 上装的SERVER 2000 SQL  为啥另一台WINDOWS XP 的机器连不上呢?

网友A(2011-06-29):
连接不上的话

SQL一般就是网络数据库  所以你应该可以连接上的

连接不上一般就是另台机器登录服务器sql时,用户名密码正确不正确,然后就是登录权限问题。。。。

网友C(2012-04-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求方法:187302777@qq.com

网友D:
如何存入数据库表?
A、建立数据库和数据源;
B、在软件中建立绑定表或者表模板;
C、使用SQLconnect()建立软件与数据源的连接;
D、采用SQL****函数对数据库进行操作。(比如SQLinsert等等)
E、使用SQLdisconnect()断开与数据源的连接。
注意的事项:
A、查看软件和数据源是否连接成功;
B、数据库中的字段名与软件中定义的变量名是否一一对应;
C、数据库表格的字段类型与软件中定义的变量类型是否符合;
D、表格中使用的字段名是否有data、time和in等关键字,如果有请改为其他的字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