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MRON NT620C-ST141灌输程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5):
一台老的制冷设备,用的是OMRON的C200HS 和NT620C-ST141

进来出现通信故障,PLC到其他设备检测没有问题,触摸屏到其他设备测试依然通信故障。

用NTST4.8为其重新上载程序,发现总是出现诸如:

一些对象在代码FD3D超过了库容量,对象不能下载到PT硬件

的错误报告,请高手指教是否是触摸屏的硬件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A:
很可能是触摸屏硬件故障了

网友B:
《《《NT620C不能下载程序
显示错误信息是“some objects exceed library size in code fd30”
请问应该怎么办?PT是日文系统,NTST为4.8E。

终于搞定了,使用了NTST 4.8J,对FD30等丢失的library重新编辑就行了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刚在网上找到的,希望对你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