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如何读取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值

楼主(2011-04-05):
我的下位是西门子s7-300系列,上位监控用的组态王6.53,在组态王里面怎么读取模拟量的数据,数据词典的地址怎么设定?还要给300里的计时器设定时间,地址该怎么设定?求高手赐教!我看过组态王的说明是要把模拟量放到DB模块里,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A:
呵呵,如果安装而来组态软件,帮助中就有相关的操作。如果诶有计数器地址,可以通过与DB块交换

网友B(2011-08-03):
模拟量保存到DB块中然后读取DB块数据

网友C:
地址怎么设定要看你的硬件组态了。

网友D(2011-09-14):
把S7-300中模拟量经过相应的处理以后存放到数块中(DB),存储数据类型一般为整型(INT),比如DB100,同时在组态王的数据字典里也有相应的地址(DB100),这样S7-300和组态王中的地址就对应了,二者运行连接后,组态王就可以从S7-300中读取数据用于显示了。给定时器设定时间是一样的道理,只是由组态王把数据写入到S7-300中。

网友E:
处理过的模拟量装入DB,组态王访问DB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6-27):
有些工程,西门子会自动生成DB块,只要去DB块里读取相应的地址就行了。例如:西门子DB1块里的DB10.0,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就该填DB1.10.0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