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型PLC软件

楼主(2011-04-05):
安装了FPWINGR软件,2.73版本,用USB电缆连接PLC;fpx-c60r,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安装驱动程序,换为2.8版本的软件,故障依旧!

网友A:
需要再设置通讯口,系统默认的是com串口,改为USB口设置

楼主:
改为USB口也连接不上PLC

楼主:
总是显示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后怎么解决的大哥?

网友C:
软件选择COM口 很简单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D:
USB的驱动有没有安装呢?有的话,设备打开错误是你的通信设置的波特率没设好吧

网友E(2012-06-29):
我的FPWINGR软件是2.82版的,原来在XP下能运行,但在WIN7(32位)下就总是出现如上所说的报警,(但是能传输基本画面,)我认为是兼容性问题。哪位朋友有解决法望相教,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daijin001@126.com.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一般把工程关掉再打开就行了。或者插拔一次usb口

网友G:
如果驱动确定安装好了的话,多实验几次通讯设置,不需要选择USB,默认的就可以。软件版本有点低了,下载,2.91有仿真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