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不能自动停机?

楼主(2011-04-05):
西门子440,通过Profibus总线控制,上位机频率给定(4~20mA),现在上位机频率设定为0 ,变频器不能停机,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另外看看是否走线有干扰,最好用表串进变频器信号输入点,测其实际电流值看看是否有误

楼主:
频率给定都是好的,电流也正常,就是频率设为0,停不了机,别人也说是参数设置问题,就是不懂到底是哪个参数?

网友B:
一般说停不了机是说变频器仍有输出,那么输出频率是多少?怎么叫“频率给定都是好的,电流也正常”?

网友C:
变频器显示的实时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实时频率是2.4HZ,电流时4.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