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改量程和零点的原理

楼主(2011-04-05):
差压变送器改量程和零点的原理是什么,究竟什么时候需要改,改成多少

网友A:
1、所谓改量程,就是设定测值,和4~20mA滴对应关系,,,不涉及啥原理不原理滴

2、不管(变送)量程咋改咋设定,传感器不允许超过(原始)量程使用, 这个原则始终不容违背

      所以传统滴舌法“量程迁移”,都是指量程向下迁移,即缩量程使用传感器,

      例如将一台量程0~100kPa滴变送器,改成0~20kPa,和4~20mA信号对应

3、只要有需要,将(变送)量程,改成20~0kPa,20~-100kPa,50~300kPa,又何妨呢?

       无非是改变测值和 4~20mA信号滴对应关系鸟!~~~~~~~~~

       只要实际过程压力在0~100kPa范围

       (变送)量程咋改都成鸟

4、神马时候需要改?

      看个例子: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网友B:
怎么又来个李石头.............

网友C:
怪话二王竟然是陕西的  现在才知道 惭愧

网友D:
差压变送器的零点、量程就是把差压变送器检测到得压差与工艺参数相对应,即变送器输出4mA对应是工艺的最小值,20mA对应于工艺参数最大值。

网友E: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主要想知道有的差压表量程改成了-29多,有的迁移50,这-29或50是怎么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迁移的量程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