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千瓦用电量该用几大三相电线,怎样计算

楼主(2011-04-05):
45千瓦用电用几大三相电线

网友A:
如果是选用铜线的话,选用35平方!

网友B:
1,感性负载,25平方铜线;2,阻行负载16平方铜线。

网友C:
三相四线的话,16个平方的铜芯儿电缆

网友D:
1,感性负载,25平方铜线;2,阻行负载16平方铜线

网友E:
看你怎么走线,是架空,还是穿管?

网友F:
三相45千瓦,电流90A,用35平方毫米铜绝缘导线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相45千瓦,电流90A,用35平方毫米铜绝缘导线即可!

网友H:
要用国标的35平方毫米铜绝缘导线

网友I:
时间短 线路短就16    反之35

网友J:
至少也要25平方,,,,,,

网友K:
要16—35平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