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台达PLC用modbus通讯

楼主(2011-04-05):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用西门子S7-200与台达plc,用modbus通讯,在台达的PLC中怎样编写从站程序,在西门子中用了modbus库指令,显示错误3,意思是从站没有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应当怎么弄才行?谢谢

网友A:
这个错误3 是什么含义? s7-200不是遵从PROFIBUS-DP通信协议吗?

网友B:
楼主,错误3,应该是非法的从站地址吧?从站的地址应该是1-247的。

网友C:
你用的是MODBUS 读指令还是写呢,如果是读指令的话,错误3是(模式选择非法)如果是写就是从站无响应或接收超时。

网友D:
我试过的。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这几天一直没有上网,错误三是指的从站没有响应,响应超时,用的读指令,如下图

网友E:
楼主在台达的PLC中编写从站程序了吗?与西门子程序中规定一样吗?以下是台达101例相关从站的规定(P170),供楼主参考:

楼主:
台达的PLC做从站,RTU,是不是把M1143接通?通讯速率要19200才可以吗?8位数据位,在西门子程序中怎么设定,西门子是默认的8位数据位吗?如果改成7位怎么改?台达PLC中的N是什么意思?还有E,2是指2位停止位吗?在西门子中不知如何设定停止位?

网友F:
这是新花样玩法

就是不知两家工控公司愿不愿意啊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根据本人的理解,在台达PLC中,可以任意设置通讯速率、几位数据、奇偶校验及停止位,只要与主站西门子一样就行。

至于是否需要设置RTU方式,依本人来看,也不一定,RTU是作为主站PLC需要设置的,作为从站是被动的,建议从网上下载台达101例参考一下,在101例中,有较详细的介绍(PLC与PLC通讯),并有台达的内存地址位置。

以上看法供楼主参考。

网友E:
PLC中的N是指:无校验

E是指:EVEN,即偶校验

O是指:ODD,即奇校验

2是指:2位停止位

如果是1,应该是1位停止位

网友E:
更正:

通讯参数应该包含通讯模式,作为从机,RTU、ASCII码模式必须选择一项,并且所选项应与主机一致。

楼主:
如果台达的485口坏了还能修好吗?

楼主:
原来超过15天就自动结贴,真可惜了!我没有按照回答的最接近的人给分!抱歉!我现在已经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楼上的各位帮助和跟帖

网友G:
既然已经解决了问题,就分享一下吧。

楼主:
我是先熟读了台达PLC的通讯手册,有些是英文,有些是中文,我花了一天的功夫,用有道词典进行翻译,然后把它改成了Word的样式。设置台达的通讯地址(D1121=3,D1120=H86,)西门子的通讯地址不用改,只要设置通讯格式为SMB30=16#69,西门子的程序网络1如图:

楼主:
网络2定义起始符和终止符,定义超时和空闲时间:

楼主:
对:zhangw19781978 关于

下策!!!!!!!!!!!!!!!

内容的回复:不知上策是怎样的?还请指教!多谢!

网友E(2011-11-10):
本人正在学习S7-200与其他品牌PLC的通讯,现已编写成功FX-1S(主站)与S7-200(从站)通讯程序(MODBUS),但在写S7(主)与FX(从)通讯程序时,遇到点麻烦。

FX与台达的程序基本没差别,只要稍加修改,就可将FX程序改成台达的

网友E:
 看了一天的资料,基本算是明白了。S7-200(主机)与台达(从机)PLC通讯不算难,就当台达PLC(从机)是一台被控变频器,只要主机S7-200按照台达的通讯规范,发送数据脉冲,作为从机的台达PLC,将根据主机的指令运行。

台达内部装置(如M、X、Y等)的地址在哪,台达厂一点也不吝啬,全部毫无保留的刊登在PLC的使用手册之中。

至于如何调用指令,其实也不难,所有指令的调用将完全遵循MODBUS标准规范,只要按照通用惯例去执行即可。

网友E(2011-12-15):
zhangw19781978:

下策!!!!!!!!!!!!!!!

恰好手头上有一更换下来的台达PLC,经过实际测试,知道“上策”是什么了!

“上策”就是全部采用MODBUS-RTU方式通讯,西门子作为主控,台达作为从控。

至于楼主开始用RTU方式未能成功,是由于下列两个因素:

1、台达PLC的通讯参数未设置,或者说设置的不正确。

2、西门子PLC通讯参数设置不正确,楼主将Count(读取位数)设置成100,读取的地址是S0-S99,共100个位,通讯成功后,PLC将返回13个字节,
返回数据存放的起始地址是&VB200(在S7-200中)。

楼主(2012-02-01):
多谢yjig!这么详细的给我解答!谢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H:
FSCG05变频器与台达PLC用modbus通讯 求助程序样例

网友I(2016-01-18):
引用 网友E:
根据本人的理解,在台达PLC中,可以任意设置通讯速率、几位数据、奇偶校验及停止位,只要与主站西门子一样就行。 至于是否需要设置RTU方式,依本人来看,也不一定,RTU是作为主站PLC需要设置的,作为从站是被动的,建议从网上下载台达101例参考一下,在101例中,有较详细的介绍(PLC与PLC通讯),并有台达的内存地址位置。 以上看法供楼主参考。

师傅们加你QQ吗,请教你西门子200与台达通讯

网友I:
师傅可以加你QQ吗,请教下你台达plc与西门子200modbus通讯问题

网友J(2019-04-3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

网友K(2019-09-15):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天的资料,基本算是明白了。S7-200(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