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问题,S7-300的

楼主(2011-04-05):
大家帮忙看下这段程序,第一次编写这种程序,还是不大了解,里边第一块是从AI0(地址为PIW128)取模拟量,第二块将取得的模拟量TEMP2和设定值SP做减法运算,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减法两个数值不一样的,,并且最后减法后结果是O,这个怎么解析呢,求行家指教!(TEMP2变量定义的real类型的)

网友A:
在减法之前先将数值类型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减法之前先将数值类型转换一下。

请问该用什么指令转换呢,我之前也尝试了下,用DI_R转换,保存的时候都提示类型冲突

网友B:
首先使用ITD将PIW的数据转换为DINT类型,然后使用DTR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C:
将temp2定义为整型(int),直接整数运算

网友D:
运算前先统一数据类型

楼主:
请问我该怎么弄个定时程序,后面求EC那减法运算打算每隔2s执行一次,要不然得到的EC都的为0的,看来下梯形图的定时指令,我弄的都只能触发一次,后面定时就没用了,程序如图片,大家帮忙看下该怎么改:

楼主:
上面程序后接着是这部分:

楼主:
发觉程序后就得到一个EC值,之后EC就一直都不变了,是不是这段定时程序不对呢?望指点

网友E:
加M0.1是多此一举,直接将T5反向后赋给M0.2,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