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解:变频器再什么时候需要加电抗器?

楼主(2011-04-06):
变频器再什么时候需要加电抗器?

网友A:
在电机电缆长度超过100米时需要加电抗器

网友B:
变频器用到的电抗器有3种: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1、进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据此灵活考虑是否使用。

2、出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平衡出线电缆的分布容性负载,增大出线主回路的短路阻抗。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两台以上变频器并联运行时,还起到限制换相环流和负荷平衡的作用。前者考虑电缆的长度而确定是否使用,后者则必须使用。

3、直流电抗器 主要用于公共直流母线型的交-直-交变频传动系统中。如果公共整流器的电流数学模型为感性负载,则必须使用;如果是容性负载,则可以不用。不管哪种情况,使用直流电抗器都能起到抑制直流电流波动的作用。

网友C:
直流电抗好像只是把电容滤波升级到倒L型滤波。使得输出端(滤波后)直流电更加平滑。

电容滤波适用于负载电流小电压输出高的场合。电流越小,滤波效果越好。输出电压越高。缺点是电容充电冲击大。

电感滤波适用于负载电流大电压降要求不大的场合。电流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输出压降越大。缺点是体积大。

上面是读书的时候说的。然后把两种方式再组合可以得到:电感在前的倒L型滤波,电容在前的L型滤波,T型滤波,π型滤波。

但是这些滤波的性能说明套到当今的交直交变频里面好像又不是很正面的?为何不是以电感滤波为主,组成T型滤波?反而以电容滤波为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用到的电抗器有3种: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1、进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据此灵活考虑是否使用。

2、出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平衡出线电缆的分布容性负载,增大出线主回路的短路阻抗。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两台以上变频器并联运行时,还起到限制换相环流和负荷平衡的作用。前者考虑电缆的长度而确定是否使用,后者则必须使用。

3、直流电抗器 主要用于公共直流母线型的交-直-交变频传动系统中。如果公共整流器的电流数学模型为感性负载,则必须使用;如果是容性负载,则可以不用。不管哪种情况,使用直流电抗器都能起到抑制直流电流波动的作用。

所言极是

在实际应用中,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标配了直流电抗器。

在输出距离较远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