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如何做转矩控制?

楼主(2011-04-06):
我现在用西门子200来控制松下A5伺服,要求用转矩控制,哪位有这方面经验,请帮忙谢谢!

xul@szattk.com

网友A:
所谓的转矩控制,日系的还是需要速度环的。而不象欧系,比如西门子,完全可以不需要速度环。所以,你所指的转矩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速度控制。只是速度控制+转矩限幅而已。这东东,我做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所谓的转矩控制,日系的还是需要速度环的。而不象欧系,比如西门子,完全可以不需要速度环。所以,你所指的转矩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速度控制。只是速度控制+转矩限幅而已。这东东,我做得太多了。

这问兄才,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把接线图和程序发给我sudaxuliang@163.com;十分感谢

网友B:
要实际控制转矩,还是仅仅让伺服工作于转矩模式?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要实际控制转矩,还是仅仅让伺服工作于转矩模式?

内容的回复:你有QQ吗?我加你,我把详细情况给你说说。我的5523147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转矩控制,日系的还是需要速度环的。……

这个,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B:
很少用QQ,既然来此求助,不说明需求,难道谁真能未卜先知就帮到你?!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很少用QQ,既然来此求助,不说明需求,难道谁真能未卜先知就帮到你?!

那兄才常用什么聊天工具啊?

具体是这样的我想用S7-200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要实现的目的:伺服运动会顶住一个物体,这时伺服到达一定扭矩停止开始往回走,测量此物的三段距离!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如果A5可以给出实际电流值,相对好办,否则就得实测推力。

网友D:
我有个方法,就是让A5工作在位置模式,使用A5的转矩限制功能限制转矩,然后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进行监视,就可以观测到是否已经顶住目标物体,然后通过反馈脉冲数可以计算距离。我用这个方法做过回原点,很省钱的,不用传感器的。搂主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