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动配料问题,高手给支招

楼主(2011-04-06):
在编程中遇到几个小问题,由于经验不足,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能给点提示或例程,不胜感激。

一、有四个原料仓对应四个称料斗,由上位机对仪表通讯并给出称重到位信号和称料斗清空信号;

二、原料仓的选用由上位机根据配方选用,每一次可能不固定。

要实现如下几个动作:

1、所有仓满后给出一个满位信号,如果每个仓的满位信号串起来输出一个满位信号,如果哪一个仓未使用就没有满位信号,已致于不能输出所有仓满位信号,我做了如下判断,但感觉有点怪:看一看可不可行或能不能简化一下。

2、到达称重值后,要顺序卸料,每个称料斗卸料完成后延时一定时间下一个斗卸料,如果该斗没参与配方,就直接到下一个称料斗。如果使用JMP跳转,会在每一个称料斗处进行一次跳转,会嵌套太多的跳转,非常麻烦的。不知能不能给一个思路或程序样例。
非常感谢意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编程,见下图:

        每个漏斗 建立二个变量:M3.X 为该漏斗参与配料称重,满位时输出=1,M2.X  为该漏斗未参与配料称重时,输出=1,二者并联,漏斗1--漏斗4再串联,输出给称量结果M5.0

网友B(2011-05-08):
这是我们单位刚交工的程序嘛。比这简单。

网友C:
如果哪一个仓未使用就没有满位信号//

------------------------------------

你多加一个使用和未使用的判断信号,然后未使用就把这个信号屏蔽掉不就行了么!

网友D:
本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