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在西门子S7-200CPU中设定死区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师傅们好,小弟接触PLC时间不长,现在有一个程序问题,请师傅们给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西门子S7-200PLC来实现电机的控制,在VD100中设定参数值,在VD104中采集测量值,当VD100中的值大于vd104时,电机正传,否则电机反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做的话,电机会不停地正反转,所以我想设定一个死区,即当VD104中值的误差在±2%时,电机不转动,请教各位这个程序怎么编写?谢谢

楼主:
  顶到有人回答,郁闷

网友A:
用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啊

网友B:
不要问1+1=?这一类低级的问题。

网友C:
可以在比较结果之后用一个定时器,延时启动。

网友D:
增加死区比较——停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