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报F001,A0501

楼主(2011-04-06):
油泵电机驱动,最近老是报F001,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和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需要更换变频器

网友B:
检测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2011-06-18):
检查下电机的三相电阻是否一样,有可能是电机内部线圈接地

网友D:
主板换掉,驱动板换掉。OK

网友E(2011-09-26):
440驱动板上的两个316的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E:
对:990503 关于

没有办法,需要更换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垃圾在这儿瞎扯

网友E:
对:gaolingmin 关于

主板换掉,驱动板换掉。OK

内容的回复:

你不直接说买一台算了?

网友F(2011-11-01):
A0501
电流限幅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
♦ 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长
♦ 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