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大师们,用西门子logo输出信号为啥两个出发信号有时间差?

楼主(2011-04-06):
我用西门子logo采集一个信号,经过logo输出信号再触发给喷码机,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触发的信号有时间差,所喷的条码不在一个位置上,误差有两三毫米,搞不明白,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喷码机的反应时间是否也有差异?你说的时间差异有多大?被喷码的物品是否处于运动中因其速度不恒定而导致误差?

网友B:
根据你所说的有几毫米的误差,我认为你也说的物体在运动,可能是食品行业最后的喷码。不是因为移动的速度。是你用LOGO的原因。就算你用PLC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程序在扫描时由扫描周期所引起的。比如用PLC的M100.0来控制一个输出。M100.0就要比M100.7快。M100.7大约会以0 .5HZ的频率闪动,也就是说会亮1S ,灭1S。所以在要求动作时间精度很高的时候,对于PLC的扫描时间也要考虑到编程中。你可以试试在第一个触发喷码后延时一个时间值,然后就会加个这个值就会和扫描周期平衡,同时两个一起喷码了。我也在不断学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多多指教。QQ 283091401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