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药系统M440变频启动问题

楼主(2011-04-06):
现有一套污泥脱泥的自动加药系统,SL-200的PLC,其中有台加药机的电机是M440控制,现在启动PLC就加药机过载报警。改M440参数为手动能正常启动加药机(P700=1,P719=11,P1000=1),改回原来的PLC I1.0就闭合,报警(P700=2,P719=0,P1000=2),小弟刚接触,有些乱,麻烦那位高手给看看.

网友A(2011-11-08):
PLC启动前I1.0是否闭合呢?

看看1FR的常闭触点是否正常,I1.0的信号就是1FR的闭合触点给过来的

网友B(2012-02-06):
报警号或者故障号是多少?

网友C:
PLC是上电就运行吗?污泥处理有没有堵转。

网友D:
440变频器该手动控制,一些参数要恢复到工厂设置,在该回原先控制时,有些参数发生了变化,可能你的变频器数字量输出设定(反应变频器状态)变化了,重新设置一下即可,以后该手动控制,变频器最好做一个参数备份

网友E(2012-06-06):
加药装置主要用于电厂的给水、炉水、循环水、废水等处理,也可用于石油、化工、环保、供水系统等行业。单元组合式加药装置,主要有溶液箱、计量泵、过滤器、安全阀、止回阀、脉冲阻尼器、水位表、控制柜等组成一体化安装在一个底座上。
用户只需将组合式加药装置安放在加药间,将加药管接好接通电源即可启动投入运行,这种工厂化的整套装置,可大大减少设计和现场施工的工作量,对整机的质量、安全和现场投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常用形式
1、化学补水、凝结水加氨系统
加氨系统可实现全自动控制;氨液的配制除手工配制外还可进行自动控制,当溶液箱液位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开启溶液箱进水阀至高液位时自动关闭,加氨量的控制除手工控制外也可进行自动控制,经PLC程控系统进行PID运算后由变频器控制加氨计量泵的加氨量达到全自动加药的目的。
2、炉水加磷配盐系统
磷酸盐溶液的配制,将磷酸三钠直接加入溶液箱加药处,启动搅伴机进行溶解,加磷酸盐量的控制除手工控制外还可进行全自动控制,经PLC程控系统进行PID运算后由变频器控制磷计量泵的量达到自动加药的目的。

资料来源:高压泵排污泵 http://www.shby.com.cn/

网友E:
加药装置高压泵氟塑料泵计量泵

根据规定,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大陆、港、澳、台正式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意向受让方(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应为专业的水务资产运营公司,具有制水、污水处理领域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中国大陆石化或化工行业成功投资、运营、管理制水和工业污水处理的项目不少于三个。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在竞得标的后3个工作日内,意向受让方应代表合资公司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

网友E:
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为了进一步突出主业,公司拟将非主业资产予以变现转让,其中所属的供水公司水务资产是重要一部分,综合考虑,公司认为有必要对该水务资产进行外包转让。加药装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40变频器该手动控制,一些参数要恢复到工厂设置,在该回原先控制时,有些参数发生了变化,可能你的变频器数字量输出设定(反应变频器状态)变化了,重新设置一下即可,以后该手动控制,变频器最好做一个参数备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40变频器该手动控制,一些参数要恢复到工厂设置,在该回原先控制时,有些参数发生了变化,可能你的变频器数字量输出设定(反应变频器状态)变化了,重新设置一下即可,以后该手动控制,变频器最好做一个参数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