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断续

楼主(2011-04-06):
继电器输出,现在是输出老是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输出指示灯闪,实际输出也闪(中间继电器断续)。输入没有问题,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
PLC到继电器间的电路是否出现问题,比如接线松动、线内部有断路现象,继电器线圈出现问题、PLC输出不稳。

楼主:
连PLC输出指示灯也一直在闪

网友B:
还是早仔细查看了此点的逻辑控制吧

有控制加入罗升丰炜技术群 134705550

楼主:
通讯模块坏了

网友C:
我看唯有是程序可以做这种效果了。

退一步。是输入点的逻辑直接造成程序的逻辑结果,间接造成输出点的跳动。

例如程序里

LD X0

OUT Y0

输入点直接影响到输出点。

网友D:
联机看一下程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联机看一下程序吧

双线圈也有可能啊,应该是逻辑错误,再看看程序吧!

楼主:
正常工作的机器,工作很长时间了,故障了才变这样的

网友F:
PLC出问题了。

网友G:
有一个办法,将此点的输出换到闲置的点上试一下,记得要改程序呀,看是不是还有此问题,如果没有说明此点有问题,否则是PLC外部问题。

网友H:
输出指示灯闪动的话是程序中该输出的输出状态就是闪动的,如果PLC没有异常(收到强干扰ERR),指示灯会真实的反应输出状态。这种情况是程序中该输出点在不停的ON和OFF,确认是否有双输出或者某些条件导致闪烁,确认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该输出点和相关的节点驱动INCP指令,看看是哪个导致节点闪烁。

网友I:
换个输出点试试,若还是就查查编程有没有规则上的问题。

网友B:
做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测试下

网友J:
感觉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PLC本身输出就不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