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冗余系统

楼主(2011-04-06):
软件冗余是Siemens实现冗余功能的一种低成本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对主备系统切换时间要求不高的控制系统中。

A.系统结构
Siemens软件冗余系统的软件、硬件包括:
1套STEP7编程软件(V5.x)加软冗余软件包(V1.x);
2套PLC控制器及I/O模块,可以是S7-300或S7-400系统;
3条通讯链路,主系统与从站通讯链路(PROFIBUS 1)、备用系统与从站通讯链路(PROFIBUS 2)、主系统与备用系统的数据同步通讯链路(MPI 或 PROFIBUS 或 Ethernet);
若干个ET200M从站,每个从站包括2个IM153-2接口模块和若干个I/O模块;
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相关的附件,用于编程和上位机监控的PC-Adapter(连接在计算机串口)或CP5611(插在主板上的PCI槽上)或CP5511(插在笔记本的PCMIA槽里)、PROFIBUS电缆、PROFIBUS总线链接器等;
下图说明了软冗余系统的基本结构:

图2
可以看出,系统是由两套独立的S7-300或S7-400 PLC系统组成,软冗余能够实现:
I. 主机架电源、背板总线等冗余;
II. PLC处理器冗余;
III. 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冗余(包括通讯接口、总线接头、总线电缆的冗余);
IV. ET200M站的通讯接口模块IM153-2冗余。

软冗余系统由A和B两套PLC控制系统组成。开始时,A系统为主,B系统为备用,当主系统A中的任何一个组件出错,控制任务会自动切换到备用系统B当中执行,这时,B系统为主,A系统为备用,这种切换过程是包括电源、CPU、通讯电缆和IM153接口模块的整体切换。系统运行过程中,即使没有任何组件出错,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设定控制字,实现手动的主备系统切换,这种手动切换过程,对于控制系统的软硬件调整,更换,扩容非常有用,即Altering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in RUN Mode 。

B.系统工作原理
在软冗余系统进行工作时,A、B控制系统(处理器,通讯、I/O)独立运行,由主系统的PLC掌握对ET200从站中的I/O控制权。A、B系统中的PLC程序由非冗余(non-duplicated)用户程序段和冗余(redundant backup)用户程序段组成,主系统PLC执行全部的用户程序,备用系统PLC只执行非冗余用户程序段,而跳过冗余用户程序段。
下面我们看一下软冗余系统中PLC内部的运行过程:

图3
主系统的CPU将数据同步到备用系统的CPU需要几个程序扫描循环:

图4
数据同步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同步数据量的大小和同步所采用的网络方式(图2中的紫色网络线),MPI方式周期最长,PROFIBUS方式适中,Ethernet网方式最快。

PROFIBUS 网络
1.5 Mbaud Ethernet 以太网
10 MBaud MPI网络
187.5 kBaud
每60ms 传送240个字节数据 每48ms 传送 240个字节数据 每152ms 传送76个字节数据
表1

用户需要在初始化程序中(OB100)定义冗余部分的数据区,该数据区可以包括:一个 过程映象区(process image area),一个定时器区(IEC timer area),一个计数器区(IEC counter area),一个 位地址区(memory address area)和一个 数据块区(data block area),S7-300同步的最大数据量为8 kBytes,S7-400同步的最大数据量64kBytes。

主备系统的切换时间 = 故障诊断检测时间 + 同步数据传输时间 + DP从站切换时间

如果CPU的故障是停机或断电,则故障诊断为大约100-1000毫秒,315-2DP同步1000字节的数据所需的时间大约为200-300ms,8个DP从站的切换时间在100ms左右。您可以在软冗余手册当中找到关于切换时间的具体说明。
无论控制程序循环扫描到哪里,当前激活的系统(即主系统)随时都会接收并处理报警,这样,在主系统A与备用系统B进行切换过程中产生的alarm存在被丢失的可能。

C.产品订货信息
如下给软冗余系统相关产品的订货信息:
产品名称 订货号 描述
CPU 系列
CPU314C-2DP 6ES7 314-6CF00-0AB0 S7-300系列只能够实现软件冗余,无硬件冗余的功能。
CPU313C-2DP 6ES7 313-6CE00-0AB0
CPU 31x-2DP
6ES7 315-2AFxx-0AB0
6ES7 315-2AG10-0AB0
6ES7 316-2AGxx-0AB0
6ES7 318-2AJxx-0AB0
CPU 412-1
CPU 412-2 6ES7 412-1XFxx-0AB0
6ES7 412-1FK03-0AB0
6ES7 412-2XGxx-0AB0 S7-400全系列的CPU都可以应用于软冗余系统;

S7-400 H系列的CPU属于硬件冗余方式,相对于软冗余,硬件冗余系统切换速度快,主备CPU中的数据和事件保证完全一致,适于高可靠性应用场合,成本较高
CPU 413-1
CPU 413-2DP 6ES7 413-1XGxx-0AB0
6ES7 413-2XGxx-0AB0
CPU 414-1
CPU 414-2DP
CPU 414-3DP 6ES7 414-1XGxx-0AB0
6ES7 414-2XGxx-0AB0
6ES7 414-2XJxx-0AB0
6ES7 414-3XJxx-0AB0
CPU 416-1
CPU 416-2DP
CPU 416-3DP
CPU 417-4
6ES7 416-1XJxx-0AB0
6ES7 416-2XKxx-0AB0
6ES7 416-2XLxx-0AB0
6ES7 416-3XLxx-0AB0
6ES7 417-4XLxx-0AB0
CP 通讯处理器系列(数据同步 Redundant-backup link)
CP 342-5 PROFIBUS通讯模块 6ES7 342-5DA00-0XE0
6GK7 342-5DA02-0XE0
CP 343-1 Ethernet 通讯模块
6GK7 343-1BA00-0XE0
6GK7 343-1EX11-0XE0
CP 443-5 Extended PROFIBUS通讯模块
6EK7 443-5DXxx-0XE0
CP 443-1 ISO Ethernet 通讯模块
6EK7 443-1BXxx-0XE0

ET200系列
2x DP slave interface IM 153-2 6ES7 153-2AA02-0XB0
6ES7 153-2AB01-0XB0
适于ET200M的所有数字量、模拟量 I/O 模板 参照S7-300选型样本和STEP 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ET200文件夹中的I/O模块 S7-300 模板手册的下载路径:
http://www4.ad.siemens.de/-snm-0135030360-1080199645-0000003727-0000002043-1080729745-enm-WW/view/en/8859629
CP 341 6ES7 341-1xH01-0AE0 串口通讯模板
FM 350 6ES7 350-1AH0x-0AE0 计数器功能模板
相关软件及附件
STEP7 编程软件 6ES7 870-5CC06-0YE0
软冗余软件包(Software Redundancy) 6

网友A(2015-06-02):
110KV及以下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发电厂综合自动化系统、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调度综合自动化系统、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后台监控系统、电气接点无线测温装置、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开关状态显示仪、数显电测仪表、智能温湿度控制器、智能路灯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微机保护装置公司产品已在中国大陆所有省市正常运行,主要用于电力、水力、冶金、石化、污水处理、高速公路、煤炭及建筑等行业的多项重大工程,多次成功地完成水电站、变电站等电气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出口任务,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尼、伊朗、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土耳其、巴西、肯尼亚、朝鲜、俄罗斯、蒙古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

微机保护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

网友A:
920微机机五防监控系统由防止电气误操作装置、微机保护装置、打印机等组成。该系统既可与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合为一体,共用一台主机,也可相对独立。当五防与监控分机运行时,需增配五防主机、打印机、鼠标及UPS电源等设备,五防主机与监控主机或数据采集系统RTU以串口或以太网络相互连接;系统还可直接由五防模拟屏代替五防主机实现操作票预演、下票的功能。五防主机或五防模拟屏通过接收数据采集系统RTU或PPRR监控主机的实遥信,及通过电脑钥匙回送虚遥信的状态,使五防主机、五防模拟屏的一次系统运行图与当前的实际运行状态相一致。

http://www.weijizongbao.com/zdh/1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