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PID程序

楼主(2011-04-06):
请问CP1L的PID程序怎么写啊 ?给个例子,谢了啊

网友A:
論壇內有很多討論,先找找吧!

网友B: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东西,我找到了一本书上有PID编程的例子。有兴趣的话加我QQ448050017,注明PID,我把书发给你,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你想实现什么控制呢?这样才好给你解释啊!

网友D:
各位大侠好,现有一台FX1S-30MR,一个FX1N-2AD-BD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一个温湿度变送器(0-10V)。想得到温度的PID控制,湿度的开关量控制。我编了一个程序却达不到要求,请大侠们帮忙啊。

网友C:
这里有个自己做的程序,可以脸上PLC模拟运行(PID指令),你要的话,可以加我的QQ30702025995,我发给你。是欧姆龙CP1L的PLC。

网友C:
QQ发错了,是307025995

网友E(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