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外部模拟信号给定频率忽高忽低

楼主(2011-04-06):
ABB变频器外部模拟信号给定,运行一段时间后频率忽高忽低,不稳定,是否设置有问题。

负载是风机,变频器功率比风机大一档

网友A:
1 你看的是实际的速度给定还是频率给定。

2 查看给定链里的参数 1.11 是否在外部模拟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有改变。有,更换模拟给定的电缆(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没有的话,就要查变频器的转速,电流是否也在变化。(如有较大的变化,检查风机的入口阀,出口阀等)

3 一般来说变频器在给定稳定的情况下,转速不会有较大的改变。电流也在一定的区间变化。

楼主:
回复yanze45

1。模拟信号是频率给定

2。模拟信号稳定,运转正常时电流稳定,运转一段时间后,客户说频率不稳定,本人没看到,所以不知道电流状况。

问题:是否设置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或是出口阀全关,全开导致的,电机超过负载电流下降,变频器是5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