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莫迪康昆腾140PLC的问题处理

楼主(2011-04-06):
有一台施耐德莫迪康昆腾140PLC设计自动顺序控制,调试发现:现场控制箱启动按钮用手快速点动一下后,出现PLC连续脉冲输出,接触器也打机枪,电机脉动。设计方和PLC供应商都来了,问题仍没解决掉。求助原因?

网友A:
可以先查是否是输出点有问题,将输出点线拆开,快速按一下启动按钮,看程序输出点是否是脉冲输出装态。如是,程序问题。

如不是,程序监控也没有脉冲输出,在程序加一个时间延迟,看是否是硬件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晰的查出到底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的了。。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将输出点换成另一个通道,测试一下,如正常,原有输出点硬件问题。

网友B:
先把该输出点强制输出看看

网友C:
个人观点可能是设计程序问题吧,昆腾140PLC硬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D:
接触器也打机枪

先把接触器断开,把DO试好了,再接上吧。

楼主(2011-08-24):
所有的输出点都存在这种情况,肯定是程序的问题,输出点的自保是通过接触器辅助点反馈实现的,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启动按钮轻轻一点就会出现接触器打机枪,如果按得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正常。

网友B:
程序问题就好办了,呵呵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