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西门子触摸屏通信帮助!!!!!!!

楼主(2011-04-06):
各位高手大哥大姐们:
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两台西门子TP277触摸屏,一台与AB SLC500系列通信,另一台与AB MicroLogix 1500通信,如何来实现,通信电缆如何焊接?编程软件为WINCC FLEXIBLE 2007 ,触摸屏的通信口只有422/485,。
这里先谢谢各位给与帮助的高手们!

网友A:
你先看看WINCC flexible2007驱动里有没有AB slc500 和micrologix1500 如有的话,你看下他们什么协议,按照上边的协议做硬件的链接。

如没有,你就需要在AB plc 那边想办法了,怎么转化为TP277能够组态的协议了。

我用过CONTROLLOGIX 5000 ,硬件为 5500CPU,挂了个PROFIBUS-SST 走Profibus 来的,当然用AB的触摸屏,那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