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RS通信求助

楼主(2011-04-06):
我用的是普传变频器,RS485接上变频器的SG+和SG-,我用串口调试工具传送数据,结果发现不能控制变频器,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PI7600?还是PI8100?说来听听,本人用FX-1S编过普传通讯程序。

楼主:
PI7800,很激动,居然有人也用普传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用RS485不行,RS485转换器没有问题,接了终端电阻也不好使,请问大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PI7800用的是ASCII通讯,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对:yjig 关于

楼主用的是PI7600?还是PI8100?说来听听,本人用FX-1S编过普传通讯程序。

内容的回复:PI7800,很激动,居然有人也用普传

网友A:
对了,突然想起来,普传变频是不配通讯卡的,需要单独购买,你有通讯卡吗?

楼主:
回复内容:没有,我直接用RS485脸上行吗,你当时怎么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关于对了,突然想起来,普传变频是不配通讯卡的,需要单独购买,你有通讯卡吗?

网友A:
PI7800变频虽有SG+、SG-的接线端子,但变频器并不具备通讯功能,需要花100多再买一只通讯卡。记住,是PI7000系列的通讯卡。

网友A:
如下图所示,上面的小板子就是通讯卡。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本人正好有一只PI7000通讯卡,如果楼主需要,请与我联系。

楼主:
回复内容:必须通讯卡吗,用RS485直接连不行吗
对:yjig 关于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本人正好有一只PI7000通讯卡,如果楼主需要,请与我联系。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s7-200的
对:yjig 关于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本人正好有一只PI7000通讯卡,如果楼主需要,请与我联系。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上图选自变频使用说明书的P100页,你若不信,可自己核实一下,看看是否有。

楼主:
回复内容:我信啊,也就是说没有通讯卡,就无法进行RS485通讯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引用 网友A:
关于上图选自变频使用说明书的P100页,你若不信,可自己核实一下,看看是否有。

网友A:
当然了,必须要有通讯卡!你也可向供应商核实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一个通讯卡多少钱
引用 网友A:
关于当然了,必须要有通讯卡!你也可向供应商核实一下。

网友A:
大约是180,便宜一点给你,150(包含邮费),如何?

网友A:
你先打开变频的封盖,看看变频器上有没有通讯卡。

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说。

网友B:
我用过此型号机通讯,与s7-200使用自由口通讯,测试的时候很正常,但到了现场反应有些迟钝,很是郁闷,后来改用端子控制了,郁闷……

网友A:
485通讯容易受到干扰,尤其是通讯距离比较长时,比较明显。

而端子控制的要求,就没这么高了。

网友B:
我也说不清楚是怎回,我曾经用过富士、ABB等做通讯都能在现场正常工作,但这次的通讯距离不远(不足10m),但感觉干扰特别大。

网友B:
除通讯以外,其他功能运行正常,希望普传能把通讯做得更好些。

支持国产变频!

网友(2014-07-26):
QQ2734252443,变频器配件系统方案解决供应商,十几年技术愿与您资源共享,技术分享沟通哈 ,欢迎加入变频器生产、维修加盟QQ群:14161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