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使用plc接收模拟量,并将模拟量转换为脉冲发送给步进驱动器,达到使用模拟量控制步进电机的目的。现有问题如下:使用三菱fx2系列plc,可是fx2系列的plsy指令发送脉冲不可以接收可变的脉冲频率,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实现 具体看你是不是定距离的MOVE

QQ:410354265

楼主:
对:伺服菜鸟 关于

可以实现 具体看你是不是定距离的MOVE

QQ:410354265

内容的回复:是变速度,脉冲数量无限大,随着模拟量的变化改变脉冲频率,达到步进电机变速的目的,可是plsy的脉冲频率不可时时变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望赐教~

网友B:
你直接买我一个接受模拟量的步进驱动器就好了

01068467389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