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能回原点

楼主(2011-04-07):
求助大师,

   我这里有台机器,每次开机前,需回原点,最近发现经常开机前不能回原点或者回原点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原点位置不对,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原点开关类型是光电的,磁电的,还是机械的?

驱动电机是什么类型?步进,变频,还是伺服?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原点开关类型是光电的,磁电的,还是机械的?

驱动电机是什么类型?步进,变频,还是伺服?

内容的回复:
只有编码器,其它的没看到。驱动电机的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只有编码器,没有原点开关?!那就只能用多圈绝对式编码器了,真用了多圈绝对编码器还需要会原点吗?!

再仔细看看~

网友B: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有没有电池,带电池是绝对值的是不用做原点回归的,没有电池是增量是需要每次开机后做一次原点回归。再看一下开关好不,再看一下伺服设置和程序。也可以断电再给电。试一试。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程序里用继电器信号代替零点开关的信号了,看看会参考点的时候有没有继电器动作

网友D:
如果可能,大概要要检查原点开关的信号控制器是否能有效的接收了.

网友E:
回不了原点,主要有这几种,1编码器有问题,换编码器2,有点位近接开关灵敏度有问题。3,在伺服器里面把参数清0

网友F:
赞成楼上观点-----

楼主:
经查明,电机附近没有任何原点,查程序里,得出应该是从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给PLC的信号,该信号应该是原点开关。

引用 网友A:
关于

只有编码器,没有原点开关?!那就只能用多圈绝对式编码器了,真用了多圈绝对编码器还需要会原点吗?!

再仔细看看~

楼主:
对:听涛风1 关于

根据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程序里用继电器信号代替零点开关的信号了,看看会参考点的时候有没有继电器动作

内容的回复:经查明,电机附近没有任何原点,查程序里,得出应该是从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给PLC的信号,该信号应该是原点开关。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只有编码器,没有原点开关?!那就只能用多圈绝对式编码器了,真用了多圈绝对编码器还需要会原点吗?!

再仔细看看~

内容的回复:经查明,电机附近没有任何原点,查程序里,得出应该是从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给PLC的信号,该信号应该是原点开关。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如果可能,大概要要检查原点开关的信号控制器是否能有效的接收了.

内容的回复:经查明,电机附近没有任何原点,查程序里,得出应该是从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给PLC的信号,该信号应该是原点开关。 原点开关很可能是伺服控制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G:
“电机附近”有原点开关的可能性不大,在你的机器上好好找找吧。就是电机控制的可以移动的那一部分还有和其相邻的那一片儿,肯定有。

网友H:
寻原点需要很长时间,运行的轨迹和之前的相同么。根据运行状态可判断是原点开关的问题还是伺服或PLC的问题。

您知道伺服是采用的脉冲控制还是通信么?如果是脉冲,原点开关在PLC上,如果是通信控制,原点开关在伺服驱动器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机附近”有原点开关的可能性不大,在你的机器上好好找找吧。就是电机控制的可以移动的那一部分还有和其相邻的那一片儿,肯定有。

你先找找有没有超程限位开关,原点开关和它们一般在一起,“每次开机前,需回原点”应该有原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