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NA200PLC解答专区

楼主(2011-04-07):
欢迎大家来丰富本帖。我会及时回复问题。

楼主:
1、NA200 PLC编程软件登录密码是多少呀?

答:我们NA系列PLC编程软件都有一个登录密码,默认是naplc,用户可以自己修改,这个登录密码是防止用户不小心下载更新PLC里面的程序的,所以要求下载联机前先登录。

楼主:
2、 NA200Pro程序编译时,输出信息表中报“编译失败,……有1个错误”?
答:第一、软件冲突造成,比如瑞星杀毒软件。第二、所编写的应用程序需放置的路径太深。

楼主:
3、 NA200系列PLC浮点型、双整型数据的存储结构是怎样的?

答:存储时采用拼字的方式。1个浮点数存储时,占2个字寄存器(%MW或%NW);从奇数序号开始(比如1个浮点数的高字可以存放在%MW1、3、5……、低字则默认存放在%MW2、4、6……),在软件的“测点表信息窗口”中的“浮点值”列查看该浮点数的值;奇数序号的字寄存器一旦被浮点数占用,则其后的偶数字寄存器也被默认占用,不能再做它用。双整型数据的存储结构类似。如图示例。

注意:NA200PLC的指令类型分类,16位整数INT、32位整数DINT、32位浮点数REAL的同种运算对应不同指令块,要注意区分。

楼主:
4、 NA200Pro对16位整数INT到32位浮点数REAL是怎么转换?

答:如下图示例:

楼主:
5、 NA200PLC中断是如何应用的?

答:
1)外部中断:所有NA200均为4个,I3、I4,I7、I8。以下以I3为例:

2)定时中断:所有NA200均支持4个定时器中断。以下以为例:

配置中断的时候注意中断号:

网友A:
支持一下桃片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B:
求NA200 PLC应用教程

楼主:
6、 NA200PLC 晶体管类型输出是怎么接线的?

答:NA200晶体管输出为DC 24V电源,可直接接继电器线圈。如下图:

楼主:
对:yuzr 关于

求NA200 PLC应用教程

内容的回复:在http://www.nandaauto.com/down.asp?tid=16可以下载一些简单的教程,如果您有什么特殊功能的要求可以找我要。

网友C:
更多问题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群一同探讨!

楼主:
7、 NAPLC的用户寄存器结构怎样的?

第一、 IO映像寄存器:数字量输入(%I可读不可写)、模拟量输入(%IW可读不可写)、数字量输出(%Q可写可读)、模拟量输出(%QW可写可读)。
第二、 内部中间寄存器:位寄存器(%M);字寄存器(%MW)可以存储字型、双字型、整型、浮点型等数据。%N、%NW编程使用时完全相同,只有1点区别:前者是断电自复归型寄存器(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其值复归为0),后者是断电保持性寄存器(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其值仍为断电前的值)。
第三、 系统寄存器:系统位寄存器(%S,有首次扫描、始终开通、系统硬件故障等信息);系统字寄存器(%SW,有系统实时时钟、电位器测值、高速计数器计数值、扫描周期、软件故障信息等)。

楼主:
8、 NA200Pro 定时器有什么特殊性?

答:输入端EN直接连接到行开头,输入端IN串接启动条件接点,输出端Q必须接一个线圈(如图一中%M590或%M591)作为定时完成信号。
定时20S启动后如图一所示(由%M0589启动),定时完成时如图二所示;定时器的复归需将IN输入端的接点断开一次(即%M0589复归为0,则定时器自动复归),如图三所示;自制30S循环定时示例如图四所示

楼主:
9、 NAPLC有几种加密方式?

(1)、项目文件加密:保护用户电脑里的程序不被偷窥。
(2)、上载限制:可以设置用户源代码是否下载到PLC里,如果选择否,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上载PLC里面的程序到PC机。

(3)、单个子程序加密:有些用户个别控制工艺需要保密可以采用此方法。有“只读”和“不读写”两个属性。“只读”可以查看子程序但是不能修改代码;“不读写”不可以查看源代码,只能被调用执行。

网友D(2012-04-01):
你好啊

        1. 我想请教下,NA200 Pro编程软件的"文件"菜单下面有两个命令是"测点导出(E)"和"测点导入(I)",可是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弹出了对话框"创建Excel服务失败".......什么原因??如何做才能成功???

       2.软件是不是不支持注释在程序中间的显示功能???

       3.那在日后想知道某个通道的含义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看原来在测点表里面编辑的通道描述???

       4.若先前没有这样编写的话也就无法很快获得通道信息????

       5.NA PLC支持I/O的字节或者是字进行操作不???

楼主:
对:runhua789关于你好啊

1. 我想请教下,NA200 Pro编程软件的"文件"菜单下面有两个命令是"测点导出(E)"和"测点导入(I)",可是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弹出了对话框"创建Excel服务失败".......什么原因??如何做才能成功???

答:测点导出会在您的工程文件夹中创建和你的项目名称一样的一个EXcel文件,您的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1、您没有安装excel;(2、版本太高了。建议用2003的版本。

    2.软件是不是不支持注释在程序中间的显示功能???

    答:您说的注释是测点名称的注释?那要在测点表的名称项目里面写,而不是在通道描述里面, 然后在工具栏里面有个“abc”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3.那在日后想知道某个通道的含义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看原来在测点表里面编辑的通道描述???

    问题同上。

        4.若先前没有这样编写的话也就无法很快获得通道信息????

     5.NA PLC支持I/O的字节或者是字进行操作不???

       答:我们的I/O要是进行字节或者字操作,您用BLKMOV这个功能块,可以把I/O拼成字或者字节,也可以批量给输出点赋值。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1.在项目的目录下其Excel文件的确是建立了,但是属于空文档.我安装的是WPS Office 2012个人版 (8.1.0.2998),因为微软的Office软件安装有点麻烦,难道和我的Office软件有关吗?       不懂........

       2-3-4.注释这个我试过了,NA的PLC注释是在测点的下方,其他PLC大多都是在上方,^_^,有点不习惯......

       5.你说的可以直接驱动Q测点,我看了看手册,BLKMOV的Output这个参数只支持四个测点,并没有包括Q;随后进行测试,使用Q来做Output的参数,也成立了.......这个手册是?????..

楼主:
以前的确是不支持Q输出,后来修改的,所以软件说明书可能没有及时更新,非常抱歉。

网友F(2012-07-02):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感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G:
联机调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求助啊

网友H(2012-09-08):
好,NA201 1042和维纶的TK6070IK连接问题请教。我Q168900800.很少见斑竹。麻烦您联系我,谢谢

网友I(2014-09-10):
na200中的特殊数据写入功能模块,WRITE中的W区和CR分别是什么?ENO端什么时候会变成1?

na200的PLC能存入多少程序?怎么删除之前存在PLC中的程序?

楼主:
NA200 PLC程序是存到FLASH里面的,永久保存,之前的程序只能下载个空程序系统会自动覆盖原来的程序,没有清空程序的功能。

网友J(2016-01-14):
带参调用子程序怎么做

网友K(2016-09-08):
我想问下大神,na200有没有类似于西门子200的PID调节面板?如果有在哪?如果没有,如何调节参数达到稳定?我是控制加热温度的。输入是pt100输出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