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NA400PLC解答专区

楼主(2011-04-07):
欢迎大家来发帖,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

楼主:
1、NA400PLC总线适配器做什么用的?怎么选配?

答:总线适配器是我们NA400PLC背板通讯现场总线的匹配电阻。选配的话就是总线两端各一个。

如下图所示:

楼主:
2、 NA200Pro或NAPro的离线仿真功能是怎么使用?

答:NAPro的离线仿真功能是集成到NAPro编程软件里面的(跟西门子S7-200或其他一些品牌除了编程软件之外,还有单独的仿真器不同);除了高速计数、高速输出、外部中断等一些依托硬件的功能之外,均可以仿真,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3、NAPro程序编译时,输出信息表中报“编译失败,……有1个错误”?

答:第一、软件冲突造成,比如瑞星杀毒软件。第二、所编写的应用程序需放置的路径太深。

网友A:
更多问题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群一同探讨!

楼主:
4、 NAPLC的用户寄存器结构怎样的?

分成三类寄存器。

第一、 IO映像寄存器:数字量输入(%I可读不可写)、模拟量输入(%IW可读不可写)、数字量输出(%Q可写可读)、模拟量输出(%QW可写可读)。
第二、 内部中间寄存器:位寄存器(%M);字寄存器(%MW)可以存储字型、双字型、整型、浮点型等数据。%N、%NW编程使用时完全相同,只有1点区别:前者是断电自复归型寄存器(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其值复归为0),后者是断电保持性寄存器(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其值仍为断电前的值)。
第三、 系统寄存器:系统位寄存器(%S,有首次扫描、始终开通、系统硬件故障等信息);系统字寄存器(%SW,有系统实时时钟、电位器测值、高速计数器计数值、扫描周期、软件故障信息等)。

网友B:
很全很详细,受教了!!!!!

楼主:
5、NA400 CPU端口接线图和串口接线方式

楼主:
6、NA400 CPU以太网接口默认IP是多少?第一次如何下载程序?

答:NA400 CPU在Debug方式下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1.66。第一下载程序,把CPU的小钥匙开关打到Debug状态,然后重启CPU,此时R,F两个指示灯会同时闪烁,表示CPU运行在Debug状态,在NAPRO编程软件中选择手动下载,提示下载完成以后,把钥匙开关打到RUN状态,这个时CPU里面的IP地址为编程软件里面配置的IP。

手动下载:

CPU IP设置

网友C:
请问模拟量监控,不需要用功能块组态了??是直接在测点表中读数吗??那模拟量输入点的量程在哪设??

初学!没找着这个功能块!!帮助!!

楼主(2011-05-09):
如上图所示,我们公司的模拟量不需要功能块来转换数据,在测点表里面设置信号类型就可以,4到20ma对应的码值为4000-20000,具体的码值对应表详见硬件说明书。

网友D(2011-07-27):
你好!我初用na400plc,请问模拟量怎么编程,需要实例!谢谢

楼主:
对:yangjiefang2008 关于

你好!我初用na400plc,请问模拟量怎么编程,需要实例!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上贴不是说了吗不需要编程,直接使用%IW寄存器就可以,只要把线接好我们的这个IW寄存器就有数值。也可以通过BLKMOV功能块把IW里面的数值批量的转到MW,V变量里面使用。

网友E(2011-11-05):
请问:S7-300系统运行过程中,AO卡突然没有输出?

网友F(2012-01-04):
内容的回复:

上贴不是说了吗不需要编程,直接使用%IW寄存器就可以,只要把线接好我们的这个IW寄存器就有数值。也可以通过BLKMOV功能块把IW里面的数值批量的转到MW,V变量里面使用。
内容的回复:这个是可以应用,但在%IW 里面显示的是工程单位,还是什么数值,如何通过程序来转换这个数值,使显示到我们设定的范围内。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如何通过 PROFIBUS -DP 从站模块 和S7 -315 来通讯,如何在 S7 软件来访问 NA400里的地址,最好有个简单的程序,谢谢!

楼主(2012-02-22):
对:wnwlof 关于

我想问一下,如何通过 PROFIBUS -DP 从站模块 和S7 -315 来通讯,如何在 S7 软件来访问 NA400里的地址,最好有个简单的程序,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们公司提供GSD文件,你在西门子软件里面导入GSD文件就可以读取到我们PLC的 I/O点了。不需要编程。

网友G(2012-04-09):
400的能 离线放真么

楼主:
可以离校仿真,安装软件自带仿真器。

网友H(2014-07-10):
NA400PLC的SOE模块要怎样使用,才能实现顺序事件功能

网友I(2018-01-25):
为什么没有V存储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