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装机装柜变频器经常损坏制动单元问题

楼主(2011-04-07):
        现在用的西门子7033的200KW变频器,制动单元是170KW的,制动单元上的端子针脚2,4电源是从变频器CUVC上并过来的,5针脚是反馈回给变频器的,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变频器显示O009,给动作信号时也不动作,发现CUVC板输出电压才2.0V,把给制动单元供电的电源撤掉后变频器就正常了,这时发现制动单元的IGBT坏了,更换新的制动单元后正常,可是用了一两天后有出现这种现象,第二个坏的制动单元的IGBT没有坏,现在我把给制动单元的电源拔掉使用,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我现在把制动单元的供电取消,在变频器运行时,对制动单元有什么隐患没有?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请诸位支个招吧。

楼主:
大家不要光看啊,请提点宝贵意见啊。

网友A:
电阻怎么样啊,拿表测一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是否有接地

楼主:
电阻的阻值正常,也没有接地.

网友B:
为什么接那么多的线呢,制动单元只需要从变频器直流母线CD接两根线就够了啊,

控制端子X38的线,没必要接

另外需注意,变频器到制动单元的两个线,一定不能接反了,那是有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