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走马灯信息问题

楼主(2011-04-07):
在程序里做了个报警信息跑马灯显示,当报警出现时,跑马灯信息是有移动信息的,但是当报警解除之后,跑马灯报警信息显示还在,只是不移动,这是什么原因?而且换个画面就没有了,还试过用其他的对话框覆盖一下显示信息,再关掉对话框,也会没有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只是在B系列的屏上才出现,A系列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程序问题

网友B:
是什么触摸屏?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C:
啥都没说清楚……

网友D:
触摸屏品牌说清楚啊.

网友E:
这是台达B系列的吧

这是程序问题

两种显示一个是报警,一个状态

网友F: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我用的B系列的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是台达的B系列屏。据说是软件的问题,2.00.18以前的版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2.00.20和2.00.21版本软件才会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2.00.22的软件会修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