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 一拖三 电路图

楼主(2011-04-07):
求ABB ACS510 PFC宏一拖三的电路图和参数设置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你一拖三是否是水泵控制的,切换控制常常应用在多台水泵的控制中,如图所示。 其切换过程是:首先,由“1号泵”(M1)在变频控制的 情况下工作;用水量增大,“1号泵”已经达到额定频率而 水压仍不足时,经过短暂的延时后,将“1号泵”切换为工 频工作。同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迅速降为0Hz,然后使“2 号泵”(M2)投入变频运行。当“2号泵”也达额定频率而 水压仍不足时,又使“2号泵”切换为工频工作,而“3号 泵”(M3)投入变频运行。反之,当用水量减少时,则先 从1号泵,然后2号泵依次退出工作,完成一次加减泵的循 环。控制电路与上面介绍的大同小异,只是其切换条件将 由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和压力表的下限值同决定。一般情况下,当用水量减少、水压偏高时,关掉一台工频泵即可不将工频运行的水泵直接切换到变频运行。

网友B(2011-12-04):
看不完啊,只见到一半呢

网友C:
这是主电路,把具体的图纸发表出来。谢谢!

网友D:
请传一份二次接线原理图,要求是一样的

网友E(2012-02-10):
没邮箱 发个屁都闻不到啊

网友F(2012-03-15):
求ABB一拖三的二次图

网友G(2013-11-03):
       最近在做这个,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14-02-18):
求一拖三控制图,项目急需,谢谢

233692402@qq.com

网友I(2014-04-03):
谢谢分享。思路很清晰

网友J:
确实很不错我分享了  谢谢

网友K(2015-01-06):
我也最近在做这个能给个图看看嘛1846159020@qq.com

网友L(2015-03-12):
引用 网友D:
请传一份二次接线原理图,要求是一样的

说明书里面就有了

网友M(2018-05-12):
能给个图看看嘛17862376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