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JPowercell数字传感器与aguar仪表的故障

楼主(2011-04-07):
由于某种原因,大屯选煤厂原有的3台100t轨道衡器已经不能满足检斤计量的需求。为此重新安装了3台秤,每台秤组长14m、最大称量为150t的电子轨道衡,是各由8只Powercell数字式传感器并联与Jaguar称重显示仪表组秤。它们所构成的称重测量系统能充分发挥传感器和仪表的准确性、可靠性和自诊断功能。减少称量误差,增加了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人机对话,并易于维护。
一、Jaguar仪表性能特点
1. 硬件特点
Jaguar形式:模块化开关电源,全球通用 (85~264VAC,47~63Hz,20W,3.15A专用保险管);双向串行口:COM1( RS232, 20mA 电 流 环 ) ; COM2 ( RS232, RS422/485 -DigiTOL秤台),加多功能板可扩展COM3、COM4两个口:并行口PAR1 (四个输入点),PAR2 (四个输出点),加多功能板可扩展PAR3、PAR4,输入输出各增加8个点;标准PC键盘接 口 ; ARCnet 网 络 接 口 ; 超 级 电 容 器 备 份 RAM,JagBASIC 应用程序断电后可保存 24h;支持 Digi TOL 或UltraRes秤台。
2. 软件特点秤台: 模拟传感器秤台;Powercell数字传感器秤台;DigiTOL秤台;DigiTOL数字接线盒;UltraRes (High or Low)秤台;具有英文操作提示,模块化设定菜单;多任务操作系统,文件管理、中断、寻址方式与MS-DOS兼容;网络功能:标准资源共享,速率 2.5M,ARCnet网络协议,IPX/SPX网络协议;串行数据口:网络重定向输出,5种输出格式,键盘、ASCⅡ字符、并行口启动打印输出,条形码阅读器输入,串行口输入;并行口输入输出功能可选。
二、Powercell数字传感器秤故障分析

1. 显示E8 01,02,……N (N为数传数量)数传地址丢失;数传接线板电路故障;电缆线有损伤;电缆线引线插头虚焊;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数传损坏;仪表损坏。

2. 称量不准有四角误差;传感器安装出现歪斜。
3. 数字显示漂
如1台秤的4号传感器损坏,7:30至13:00脉冲数显示值11 000~27 000个,判断4号传感器损坏。
4. 秤不回零接1号传感器,脱开其余传感器,观察是否回零,依次类推。接6号传感器时,发现不回零,判断6号传感器损坏。
5. 调试时发现内分度值跳几十个字见屏蔽系统不好,将接地系统接好后,示值稳定下来。6. 自检不正常
数传电缆线内部损伤,正电源与屏蔽线之间漏电,造成一直在自检。
7. 连接计算机时通信不正常
经查有1个数传电缆插头内的+14V电源端与外壳相碰,切断相连处。

8. Jaguar仪表接数传时显示“NO POWER CELL”经查电源线的G-N之间的电压为10.8VAC,正常值应小于0.2VAC。这样造成仪表外壳带电,外壳上又有接地线,造成电流流动,进而产生干扰,显示:“NO POWERCELL”。
9. Jaguar仪表接数传时显示“PWC—TIMEOUT ERR”经查数传接口板损坏。

10. Jaguar接数传时显示“-----------”经查发现数传接口板上的插针被严重压弯,拨正后恢复正常。
11. Jaguar 显示 E26 L0 垮接 W11 ,进入自动运行后故障消失。
12. Jaguar 显示E32 L58COM1、COM2均为连续方式,恢复出厂参数,再进入JAGBASIC程序。
13. Jaguar显示 EL 38COM1设成了连续方式,改为命令方式。
14. Jaguar 显示 E0 L 0
JAGBASIC程序丢失,重新输入 JAGBASIC程序。15. Jaguar 显示 L63 COM2设成了连续方式,改为命令方式 (JAG—B)。三、Jaguar型称重终端修理记录1. 主板 (控制板)
(1) 试验证明RS232集成块MAX232可用MAX202代用(但在软件升级时可能有麻烦)。
(2)修理实践说明,在拆除贴片集成块时会带走一部分焊锡,使基座上的锡量减少,重新吹焊新集成块时容易造成虚焊。新元件定位后应先在每个脚上用细焊丝焊一遍,上适量的锡,上些助焊剂,再进行吹焊。
(3) 某Jaguar主板在断电一段时间 (1h以上) 后再上电,经 常 会 出 现 提 示 “ BRAM Verr -Rst?/Y”。按 回 车 键 后JAGBASIC应用程序就会丢失,必须重新灌入。经试验,在选择“N”后再按回车键,出现提示“NOSCALE A”,说明这时有关秤的参数已丢失。经查主板上的C59 (0.10F/5.5V) 超大容量电容器在断电后较短时间内电压就降至0.5V,更换C59后仪表恢复正常 (C59容量减少或自身漏电)。
(4) 某Jaguar仪表所有按键均失灵,断开W3并短接W11都不能进入设定,更换主板可使仪表正常工作,因此可判定问题出在主板上。最后使用硬件 (按钮开关CAL) 进行总缺省“MASTERRESET!!!”一遍后仪表恢复正常。
(5) 某Jaguar主板无显示,但A、B两只LED灯在闪烁,拔去WDI跨接器,重新开机,显示笔划全亮。猜测可能是由于监控程序丢失或在软件升级时断电或升级半途而废造成。试软件升级,前两次升级传输能进行,但都不知何因均中断了,第三次成功了,仪表恢复正常。
(6) Jaguar主板无显示检查步骤:①查+5VDC主电源电压是否正常;②拔去WDI,笔划是否显示全亮;③进行软件升级试一试,看能否可行;④引导程序是否丢失,串行口是否坏,其他硬件是否损坏。
(7) 某Jaguar仪表在停止工作2~3天后就会丢失应用程序,必须重新输入一次。应分成三步检查原因:①查电池电压是否为4.5VDC;②查电池到MAX691-C59的通路是否正常,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③查C59 (0.1F/5.5V) 电容器放电是否太快。
从仪表内取出主板20h后C59上的电压变化如下:正常板4.3~3.6V,异常板4.3~2.2V。
2. 电源板
(1) 电源板烧3.15A保险管故障排除。
(2) 电源板无输出故障排除。①测量300VDC高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查高压整流部分电路);②检查控制IC的电压及输出脉冲波形是否正常。
表 1所示是控制IC各引脚输出电压 (断开220VAC电源,用普通+12VDC输出适配器将一100Ω电阻接到IC的7脚)。通过上面检测电压及相关波形,可以判断此电源块是否工作正常,外部元件是否有损坏。从表1中可以看出IC的第6脚是振荡电路输出端,如没有方波输出,可判断IC振荡停止,一般来说电源滤波出问题,从IC的第7脚 (即电源输入脚电压升高) 也可以看出电源电压滤波有问题,这时更换IC电源滤波电容 (47μF/50V)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