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A定时器测试

楼主(2011-04-07):
下面的图片是同一程序测试的两个画面,可以发现DM2,3的值不同,按说TIM1,2同时启动应该计得相同的时值DM2,3是不应该被刷新的更何况两次测试结果还不同,SIEMENS S7 200的定时机制和此不同即使把扫描周期拖长到0.3秒定时仍是准确的,CPM1A却产生大幅误差.可能CPM1A是对内部一个时钟信号计数而时钟信号在TIM1,2定时指令间产生了跳变导致计时值在同一扫描周期都执行后却不相同.所以不要以为条件同步接通且定时预置相同定时器就能同步动作

楼主:
这个图也许能说明点什么:比如说DM2总是大于DM3

楼主:
补充了一点点,所以建议使用100毫秒的定时器扫描周期最好控制在50毫秒内

楼主:
上面贴的时序图+1应该修改成-1,忘了OMRON CPM1A定时器当前值是递减的,三菱FX1,2N系列的可能和这个图对应得上

楼主:
时间的测量很值得学习,分辨率精度等问题对于实际工程都是有意义的,希望感兴趣的朋友能就此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体会......

楼主:
下面的图片大致反映了分辨率对测量的影响,同一时长用10MS和0.1S的分辨率去测量一个是±10MS一个是±0.1S结果是相差悬殊的,所以一个工程实际的例子就是PID控温如果想控制在±1度那么作为反馈信号的温度信号分辨率用1度的话PID参数无论如何调整你也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再贴一张S7 200的测试图片,程序和上面OMRON的一样

楼主:
谁有三菱FX的PLC可否也做个类似的测试让我们对它的定时机制也来做个了解?以下图片供测试参考用

楼主:
再贴一张图片

网友A(2011-12-30):
计时器这货不必计算得那么真了。事情就发生在一个计时单位加一个扫描周期以内。这事情很好解决,不够就加就是了。

像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输出,相差一个单位的话就不是精度问题。是达到了错的概念了。

楼主:
楼上:你好像是在佛山工作,佛山陶瓷厂生产瓷片的厂家有一种叫磨边机的设备,由于生产速度较快而定时器使用的100毫秒分辨率的TIM指令,出现一现象:新设备调试正常后几个月动作出现不规则把砖坯偶尔损坏,由于其是偶发让人查了很久,最后改成10毫秒分辨率的TIMH指令解决问题。其CPU就是CPM1A,这事引发后来我对定时指令的兴趣。

网友A:
帮你试了程序了。看看验不验收。

网友A:
你首先把他当做是异步的处理就没有问题啦。

对于时间的理解,概念上是同步,但是物理上哪里有同步的。

就算是激光都有频偏。

楼主:
楼上你就按我的程序测试一下,捕获两组差值即可,捉得到的话就验证了我的理解。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芳侠的图,179毫秒的扫描周期T0,T1仍同步计时说明FX2N(C)可能和S7 200有相似之处,但和wanggq以前和我讨论过的观点出现变化了,那个贴子等我找找看

网友A:
那贴很长。不知道要看哪个问题。您就引见一下吧。

楼主:
从那贴的44楼开始看吧,讨论计时原理的内容

网友A:
179的扫描周期跟时钟递加周期概念不同。

1S和2N不同。

可能没有可比之处。手上没有1S。

楼主:
扫描周期和时钟周期是两个概念,但由于定时器的运行机制不同它们对计时可能产生影响.

1S和2N如有如此之大差别,三菱公司应说明.

我手上两种机器都没有只能在手册上找.

网友B:
那位楼主有OMRON PLC         OPM2AE_60CDR_A的通讯线我网回求购谢谢

楼主(2014-03-28):
测试了一下OMRON的CP1E-N20DR-A,仿照主题帖的程序,发现结果类似,特此标记一下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