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压力PN60 以上,管径DN100 该选何种连接

楼主(2011-04-07):
不知道可否选择法兰连接,如果可选的话又应该选择何种连接方式?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法兰连接那

公称压力6.0MPa     DN100

网友B:
法兰就可以,就是贵一些

网友C(2011-07-27):
可以的,但管道压力PN60 以上,其公称压力就大于6.0MPa 了,不知压力等级是多少! 非常高的话就选用焊接式。tnyb001@163.com

网友D:
你先查一下法兰标准呀,看看法兰式的能否符合要求.

网友E:
我在想,为什么有的人说PN60,有的人说PN6.0,他们的意思都是压力60公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