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动阀门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一电动阀门带伺服控制器,接受PLC的4到20mA,行程为0到100度,伺服器输出4到20mA来做阀门的反馈开度,阀门带有一电位器用来给伺服控器提供位置信号!为0到2千欧姆。

问题如下:1——如电位器坏了,没有0到2千欧姆的只有0到1千欧姆的!哪阀门的精度是不是会降低!

                    2——我们调节0到2千欧姆的电位器,伺服器输出的位置信号也跟着变化。它们的关系是0-----2K对应4------20mA对吗?

                    3—如我输入4mA的信号正常来说阀门是全关着的,伺服器输出4mA的反馈信号,此时电位器约为0欧姆(可能有几欧姆到十几欧姆的误差)。其它类同。如果我们换成0-----1千欧姆的电位器。(调零和调满之后)那输入20mA哪电位器反馈是不是就只有1千欧了。这样对阀门的精度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电位器是手动调节时用的吧,阻值的话,以“原配”或产品手册上的推荐值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手动调节时用的吧,阻值的话,以“原配”或产品手册上的推荐值为准。

  如果跟原配不一致会怎么样!!!

网友B:
我来谈谈:

你首先确认一下阀门的工作原理:plc输出4---20ma信号----------伺服控制器计算比较输出控制信号(正、反转)--------电机旋转-------执行器动作---------带动电位器(0-2k)旋转--------反馈位置信号变化(4---20ma)信号输出-------(同时与plc输入串联作为plc的位置显示信号)伺服控制器计算比较到达设定角度--------伺服控制器停止输出。

如果是以上的控制方法,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不是以上的控制方式的就不是这样咯,)

问题:1、简单的把2k换为1k电位器,肯定反馈位置信号不对咯,谈不上精度问题(如果能调整达到要求,见问题3)。

             2、这个问题不一定,你可以上传电路,大家给你具体分析一下;可能有0k对4ma和0k对20ma的两种电路设计方式(一般是0对4ma设计)。

             3、1k的电位器(在调零和调满之后能达到0-100度的情况下)输入20ma信号时电位器对应阻值是1k;如果是这样的话:阀门的精度是没有影响的(都是相同的电位器行程对应阀门的行程,但是阀门电路的灵敏度有变化)

以上供参考请老师斧正,不要拍砖就是咯

可以加qq:413275753,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C:
3楼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谈谈:

你首先确认一下阀门的工作原理:plc输出4---20ma信号----------伺服控制器计算比较输出控制信号(正、反转)--------电机旋转-------执行器动作---------带动电位器(0-2k)旋转--------反馈位置信号变化(4---20ma)信号输出-------(同时与plc输入串联作为plc的位置显示信号)伺服控制器计算比较到达设定角度--------伺服控制器停止输出。

如果是以上的控制方法,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不是以上的控制方式的就不是这样咯,)

问题:1、简单的把2k换为1k电位器,肯定反馈位置信号不对咯,谈不上精度问题(如果能调整达到要求,见问题3)。

             2、这个问题不一定,你可以上传电路,大家给你具体分析一下;可能有0k对4ma和0k对20ma的两种电路设计方式(一般是0对4ma设计)。

             3、1k的电位器(在调零和调满之后能达到0-100度的情况下)输入20ma信号时电位器对应阻值是1k;如果是这样的话:阀门的精度是没有影响的(都是相同的电位器行程对应阀门的行程,但是阀门电路的灵敏度有变化)

以上供参考请老师斧正,不要拍砖就是咯

可以加qq:413275753,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师傅你确实是一高人!

  请在回答小弟最后一个问题:

   在调试这样的阀门时候,比如调零和调满。我是这样做的

  先将阀门用手动方式关到零位调节电位器让伺服器输出4mA。在将阀门开到位调节电位器让伺服器输出20mA完成之后。

为什么我每次在调节时总是把零点调好了之后调满又变了。当把满位调好之后零点又变了呢!伺服器上的细调,粗调也是这样!调了细,粗又变了。调了粗细又变了!

  师傅,麻烦你说一下你在调试这样的阀门的时候你的步骤是怎么样的,上弟跪求了!!!

网友B:
偶、、、、

你的奖励还是不好拿的,以你说的情况有很多的可能,因为你没有说清楚,我一回答要出现无数的“可能、比如、假设”

如果说步骤:我和你的一样的。遇到问题最简单、最笨的方法:换组件(拼机),换同样的电位器不行,就换控制板,换好咯再分析原因。如果把原理搞清楚咯,不就好解决咯吗;

你讲的现象可能换以上2个组件,应该会好。

我的回答您满意吗,如果不满意您联系我把,我们慢慢的探讨,根据你的故障现象讲一下原因和原理,在这里不容易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

你的奖励还是不好拿的,以你说的情况有很多的可能,因为你没有说清楚,我一回答要出现无数的“可能、比如、假设”

如果说步骤:我和你的一样的。遇到问题最简单、最笨的方法:换组件(拼机),换同样的电位器不行,就换控制板,换好咯再分析原因。如果把原理搞清楚咯,不就好解决咯吗;

你讲的现象可能换以上2个组件,应该会好。

我的回答您满意吗,如果不满意您联系我把,我们慢慢的探讨,根据你的故障现象讲一下原因和原理,在这里不容易说清楚。

   顶起!

网友D(2011-10-12):
问题如下:1——如电位器坏了,没有0到2千欧姆的只有0到1千欧姆的!哪阀门的精度是不是会降低!

答:阀门精度不会降低,因为阀门位置信号反馈只是取一个电阻区间,也就是说只取值0-2000欧或0-1000欧内的一个区间。经过伺服控制器重新检定就可以了。

2——我们调节0到2千欧姆的电位器,伺服器输出的位置信号也跟着变化。它们的关系是0-----2K对应4------20mA对吗?

答:这个问题实际在第一个问题就已经解答了,因些不是如题这样的对应关系。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已经解决了,主要是你搞错了一个对应关系。伺服控制器是一个智能机构,他可以通过检定修正反馈过来的位置信号

如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加我的QQ:5231013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如下:1——如电位器坏了,没有0到2千欧姆的只有0到1千欧姆的!哪阀门的精度是不是会降低!

答:阀门精度不会降低,因为阀门位置信号反馈只是取一个电阻区间,也就是说只取值0-2000欧或0-1000欧内的一个区间。经过伺服控制器重新检定就可以了。

2——我们调节0到2千欧姆的电位器,伺服器输出的位置信号也跟着变化。它们的关系是0-----2K对应4------20mA对吗?

答:这个问题实际在第一个问题就已经解答了,因些不是如题这样的对应关系。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已经解决了,主要是你搞错了一个对应关系。伺服控制器是一个智能机构,他可以通过检定修正反馈过来的位置信号

如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加我的QQ:523101362

  非常谢谢这位师傅的回答,后来我换了个电位器,重新调了零位和满位,就可以了!

   在次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2013-05-03):
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智能电动阀门优势一小口径高精度。0.1%;优势二带458接口支持M-BUS通讯。方便接入大型网络直接取代PLC有需要联系我13311204113;QQ:695202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