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个力控与台达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为什么 力控与台达PLC通讯第一次通讯后 显示通讯正常

而在编辑了一些图片及设置了些I/O点时 再通讯通讯不上

用的是COM1口

却显示COM1正在被使用(COM1口除了与PLC练级的线外无其他连线)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1-08-15):
检查通讯设置。最好用测试软件试试。没大毛病细心点。

网友B(2011-09-30):
德国光刻胶—陕西思的公司
产品名称:光刻胶
产地:德国
品牌:micro resist technology
产品型号:
一、正性光刻胶 series ma-p 1200;
二、负性光刻胶 series ma-N 400 、series ma-N 1400、 series ma-N 2400、Epocore und Epoclad;
三、纳米压印胶 series mr-l 7000E、series mr-l 8000E、series mr-l PMMA、series mr-l T85、series mr-l 9000E、series mr-NIL 6000、mr-UVCur06;
四、光学应用光刻胶 Ormocore、ormoclad、ormocomp;
五、mr-PL 40保护涂层。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C(2012-05-17):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解决,谢谢。问题已解决

方法分享一下,可以不?

网友E(2012-11-20):
弱弱的问下楼主是不是工控机的com1口驱动重新装了下。

网友F(2016-05-04):
您好我是一个新手,,您能让我看下您做的组态程序吗??、我QQ381579319,,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