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1-04-07):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有点手足无措。

  在驱动器是 A,A-,B,B-,C,C-. 之后电机上面是红色2条,绿色2条,黄色2条。

    应该怎样接呀?

  我看了图纸是 A,A-  接 红。 B,B- 接 黄。 C,C- 接 绿。 就是 ABC三相,红黄绿。

  我接好了。可是电机只有一个转向,应该是正反转的。

  我迷茫了。。。

   请老师们帮下我。。。

   我电工知识有点少,想在珠海学考电工证。 如果有好的推荐,也请留下言。

网友A:
我觉得,电机能正常转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可能是控制脉冲信号的接线问题。比如把脉冲/方向信号和正反脉冲信号接错了。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我觉得,电机能正常转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可能是控制脉冲信号的接线问题。比如把脉冲/方向信号和正反脉冲信号接错了。

 问题是,断定在,电机的线,接错了。因为是6线嘛。红2条,黄2条。绿2条。

 按照电机的线,长段,分为2组。长红,长黄,长绿是1组,短红,短黄,短绿是一组。

  之后电机是开始正常的工作了,但是,我库房有存一太备用的,线已经分不出长短了。

  我又一个问题想问问。。

  如何去辨别,步进电机的这2组分线呀。

内容的回复:

目前请教了一位师傅,已经解决了。电机可以正常的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