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能告诉自动化的系统框图怎么画吗?

楼主(2011-04-07):
有兄弟能告诉自动化的系统框图怎么画吗?就是触摸屏、PLC、变频器、电动机、网络组成的系统框图,有专用的软件画吗?有知道方法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用VISCO或者CAD吧,哥们。自动化系统框图用VISIO比较简单些,也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VISCO或者CAD吧,哥们。自动化系统框图用VISIO比较简单些,也好看些

你好,我见人家画的很漂亮,都有硬件图片在上面,还有网络线都很漂亮,人家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VISCO或者CAD吧,哥们。自动化系统框图用VISIO比较简单些,也好看些

你好,我是玩工控的篮球迷哦,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