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差压变送器的问题,虚心请教

楼主(2011-04-07):
我厂一块检测煤气流量的差压变送器,EJA110的,在阀门全部关死的情况下,操作室仍有流量显示,大概5%左右,用BT200连接后,

显示输入0.1%,输入压力零点零几KPa(量程是0~2KPa),一开始怀疑柜内问题,更换了配电器,找人检查了程序都没问题。后在现场

把小信号切除模式改成zero,切除0.1%,还是不行,用BT200里面的TEST测试项,输入0也有量,输入-0.1%的时候控制室就显示为0了,

这是因为零点漂移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弄了一天没弄好,小弟刚入行不久,请大家帮我分析,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是那个单位的呀?估计是零飘

网友B:
绝对零漂,鉴定完毕,NN的十五字

网友C:
应该是漂移了

网友D:
有没有试过.调校下变送器的零点...个人认为也可能是零点不准的原因...

网友E:
现场确认打开三阀组中间阀,如果变送器显示不为零时,可以进行清零操作,一般问题就可以解除了,如果操作室仍有流量显示,则用万用表测一下信号是不是4mA,如果是则是二次仪表的问题,否则看是变送器的变松输出对不对,还有可能是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F:
典型的零漂情况

网友G:
EJA的表性能很稳定的!导压管里有没有存水?打开排污螺钉看看

网友H:
检测煤气流量的差压变送器,煤气都是易结晶的,这个要拆卸下差压变送器的测量室清洗一下,时间长了里面会很脏,甚至堵塞,再者要确定引压管是否有赃物,也应进行排污,只有确定差压变送器测量室干净了才能查看零点,确定是否零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I: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这个问题是零飘,你输入0还有显示证明变送器采集的差压不是零,必须输入一个与显示的相反 的负值才能真正的校准零点。

网友J:
到底是啥原因?分享下吧楼主,EJA变送器挺稳定的通常情况下。

应该是本身确实带压,检查应用条件。

网友K:
零点漂移是介于大气压说的,简单办法打开三阀组万用表串到回路里看是否4ma,假如不是校验时注意把开方信号转换成线性信号,校正零点,再看输出,或者直接用外部信号源加载电源避免回路干扰,这样很简单就可以判断故障,ok

?

网友L(2011-05-25):
EJA表的零飘有点是正常的,用的多了就知道,从你说的方面看的话可能不是零飘,就0.1还很稳定的,打开平衡阀看看会零不,要是不会的话检查变送器输出,要是电流正常的话做切除。电流不回零,标定差压变送器。使用中要是有误差的话,检查取压口的水平方向是 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液柱会有压差的。

网友M:
建议你对该表进行电流环输出校正

网友N:
赞同8楼的意见,清洗下管路和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