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其他品牌的触摸屏通过rs232 连接时需要什么设置吗

楼主(2011-04-07):
台达plc与其他品牌的触摸屏通过rs232 连接时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
要的吧,在屏幕连接设置里的

网友B:
一般PLC中不要设置,设置的是屏,只要这品牌的屏支持台达,设下通讯端口及协议,PLC的232默认9600 7E1

网友C:
是的,主要在屏画面组态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