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相位相差180度,是不是任何一相均可以称为A相

楼主(2011-04-08):
三相电相位相差180度,是不是任何一相都可以称为A相,请老师指点

网友A:
相位相差120度,不是180。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可以认定任何一相称为A相,其它2相按相序定为B、C。不过最好与外面供电的相一致,便于管理和交流。

楼主:
至少要知道小圈子里的一相和外边的一相是同一相,否则无法和外界统一

网友B:
真是聪明,A、B、C相都是人为设定的,当然是哪一相都可以成为A相,逆时针顺下来就是B相和C相,不过它们的夹角是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