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弱毫伏电压信号接入s7-300出现不稳定现象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有若干K型热电偶接入s7-300 7KF02模块,起初几天温度正常,不产生跳变到7FFF的情况,可以正常加热工作。过了几天之后,线路并没有变化,但是各路模拟量全部都出现跳变现象,导致加热温度上升不了的情况。(热电偶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情况没有多大改善,就算是热电偶的质量问题也不可能导致全部通道的数据都出现跳变) 注:现场周围曾经有过焊接工作和其它小电流高频接地现象。
经现场人员检测线路并没有接地之类的故障现象,排除了回路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A:
你用的7KF模块是最好接收的是标准信号,可以把传感器加变送器再接模块,或者用热电偶专用模块,在拨码开关选择一下输入类型。你说的7FFF是A/D转换后数字溢收吧。是不是你的量程范围设定的有点小。再者看看存储地址有没有覆盖的。我认为多数是设置问题。

楼主:
对:ELOHIM 关于

你用的7KF模块是最好接收的是标准信号,可以把传感器加变送器再接模块,或者用热电偶专用模块,在拨码开关选择一下输入类型。你说的7FFF是A/D转换后数字溢收吧。是不是你的量程范围设定的有点小。再者看看存储地址有没有覆盖的。我认为多数是设置问题。

内容的回复:

因为是弱毫伏信号,所以可以直接通过模块读出温度来。至于量程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跳变而不是超限,是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周期在5秒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ELOHIM 关于

你用的7KF模块是最好接收的是标准信号,可以把传感器加变送器再接模块,或者用热电偶专用模块,在拨码开关选择一下输入类型。你说的7FFF是A/D转换后数字溢收吧。是不是你的量程范围设定的有点小。再者看看存储地址有没有覆盖的。我认为多数是设置问题。

内容的回复:

因为是弱毫伏信号,所以可以直接通过模块读出温度来。至于量程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跳变而不是超限,是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周期在5秒左右。

加热电偶 专用 补偿电缆;

网友C:
7FFF是数据溢出现象,有可能是卡件处松动,若是现场原因,只会几路出现故障,而不是全部,可能是卡件的前连接器出现松动现象。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固定的某几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基本上是全部通道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用的都是专用补偿线,不存在补偿线型号错误问题。

网友D:
重点检查PLC模块的接地及是否有干扰的情况存在.

楼主:
模块已接地,非模块处出现干扰。接的专用补偿线

网友E:
重点检查PLC模块的接地及是否有干扰的情况存在

楼主:
模块各通道未与模块地连接,是否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因素?求解释?

网友F:
1、都用上西门二皮脸滴PLC咧,,,俄滴乖乖,,,烧包不差钱哩凯!

       嘻嘻嘻

2、别这检查那接地,胡球折腾咧,,,奶奶滴石,,,真不够耽误滴功夫钱!

       嘿嘿嘿

3、又不差几个小钱,

       不能让问题,把蛋蛋拽滴生疼鸟

       就地加变送模块,将4~20mA送入PLC,,,拉泡干屎算球咧~~~~~~~~~~~~~~~~~~~~~~

.

网友G:
既然是不固定出现这种问题,那就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最大的可能还是附近出现干扰源,影响了毫伏信号,

最好还是先买个热电偶转换器 转换到4-20ma 试试看,还跃变吗?

网友H:
1、检查K型热电偶与模块是否匹配。

2、热电偶接法是否正确(有正付级之分)

3、信号线要用屏弊线。

4    PLC内部设置选项是否对。

5   测试负载是否有感扰。

6   接热电偶是不接到热电阻上了

网友I:
换一个模块试试,或者干脆加信号隔离器,整成4—20ma,这样应该就能行了。

网友J:
根据本人的经验有三种情况:1、现场和线路传输通路段有强电磁干扰;2、上位显示软件部分感染病毒;3、卡件出现了软故障(需要更换)。

网友K:
热电偶输出加磁环,同时采用信号隔离器整定电压值。再不行的话,应该是软件程序问题。

网友L:
西门子有专门的温度模块 挺好用的呀 7KF02 貌似还要贵一些。 我们这边的热电偶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可以考虑在端子上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输入信号,看是否有问题。这样可以判断出是现场问题,还是模块问题。

网友M:
我想给加热炉升温 是用程序控制的。用K型热电偶 电偶模块 ,PID控制升温 。请教各位高手 升温速率如何控制 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N:
1、换一个新的模块试试,如果有改善说明是模块问题;

2、或者加信号变送器,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3、PLC内部参数是否被有意或无意间更改了,比如采用周期时间;

4、是否外部有干扰,如射频干扰、接地干扰、共地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