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继电器如何连锁

楼主(2011-04-08):
我要做一个上料机,通过传感器来控制继电器,要实现的功能是当料满上面的传感器感应到之后,继电器动作,电机就停止。当料少,下面的传感器感应不到后电机又开始运转,请问,如何实现连个继电器的连锁。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您是打算只用着两个继电器么?这个实在做不到,至少还要再加几个继电器才行,最好是买个小PLC,几百块就够了。

网友B:
哦~~~~两个继电器,控个小电机启停鸟?~~~~~~~~~~~~~~

1、使唤高位继电器的常闭端接信号,常开端悬空

2、把高位继电器公共端,和低位继电器的常开端相连

3、不就结咧?~~~~~~~~~~~~~~~?

.

网友C:
三个继电器,两个两线的感应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对:怪话二王 关于

 哦~~~~两个继电器,控个小电机启停鸟?~~~~~~~~~~~~~~

 1、使唤高位继电器的常闭端接信号,常开端悬空

2、把高位继电器公共端,和低位继电器的常开端相连

 3、不就结咧?~~~~~~~~~~~~~~~?

内容的回复:

高位开关有信号会断开,这没问题。不过电机停下来后,高位开关有信号电机就又开了啊。这样也行?那还要下面那个传感器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三个继电器,两个两线的感应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只要再增加一个继电器几可以实现了么?我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B:
哈哈

俄估计楼主,是想使唤两只料位开关搞事,所以俺就胡球整呀~~~~~~~~~

嘻嘻嘻

嘻嘻嘻嘻,整瞎咧去球~~~~~~~~~~~

如果有个4~20mA啥滴连续量料位传感器滴话,俄看就别去使唤俩继电器搞事咧,,,

不妨给传感器配个150元滴二次小表,用1路报警继电器搞事

例如,可以设置1米料位,为报警点

再例如,可以设置报警回差为5米

这样

当料位低于1米时继电器报警,电机转悠,

报警后料位高于(1+5)=6米时,报警解除,电机歇歇,

直至料位再次低于1米时,继电器才会再次报警

嘿嘿,

这继电器呀,它少动作几次,少胡球忽闪几回,系统就爎扎安逸日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您是打算只用着两个继电器么?这个实在做不到,至少还要再加几个继电器才行,最好是买个小PLC,几百块就够了。

不打算用PLC或者单片机,主要是想用硬件实现,还在试探中。。。。。。。

网友A:
我现在还要用一堆继电器去实现RS触发器的功能,还没有想明白怎么用三个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D:
我觉得这要看你选用什么样的检测开关,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就按启保停电路的思路去做,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就要使用两个小型继电器中转,其实还是启保停电路的方法,只是因为两个晶体管串接输出后不能正常工作(驱动接触器线圈困难),所以用检测开关输出的信号去驱动小型继电器,再用小型继电器的常闭、常开触点组成启保停电路驱动接触器。

原理:当物料在低位以下时,低位检测开关因为检测不到物料而不动作,此时相应的小型继电器常闭触点是接通的,相当于我们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电机工作,同时该接触器的一组常开触点闭合用来取代小型继电器触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锁”功能,这样当物料继续上升使低位检测开关感应到物料而动作,续而小型继电器动作常闭触点被断开,相当于我们松开启动按钮,但该触点被接触器“自锁”,所以接触器不会断电继续工作,随着物料的继续上升到高位检测开关被触发,常闭触电断开,切断了整个控制回路的电源,接触器失电断开回到静态,常开点断开自锁功能被释放,电机停止工作,物料下降后高位检测开关恢复静态,常闭点再次接通直到低位检测开关感应不到物料恢复静态,为下一次“按下启动按钮”提供电源。

网友E:
偶的理解是两个继电器并联控制一个电机,一个继电器工作时,另一个继电器线圈必须没电。

这个可以通过两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入另一个继电器的线圈回路即可实现,一般控制柜的两路电源切换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D:
补充一点:如果你低位检测方式是检测器以上以下都不感应到的话上面的方法不适用。(就是说如果物料超过你的低位后检测器也无感应无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