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能和232口直接控制台达ES2系列吗?

楼主(2011-04-08):
台达PLC有个232接口(不是485,就是传程序的那个口),能通过串口软件输出和监测到PLC的动作吗??

网友A:
串口软件?为什么不用台达编程软件呢,

网友B:
需要用编程软件加PLC通讯电缆来监测的。

网友C:
用编程电缆连上软件,可以监控PLC的软元件的状态等

网友D:
用台达PLC编程软件WPL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自己实现 了

网友E(2011-07-04):
楼主,能告诉我通过串口软件输出怎么实现的吗?我邮箱940670227@qq.com,谢谢!

网友F:
说的不明不白的,用软件不就得了

是不是 你想用串口软件给PLC按协议发代码,看返回代码就知道PLC元件状态,寄存器数值了

还是说用软件和PLC监控,同事用特俗串口软件监看他们交换的东西

有问题联系QQ395895769

网友G(2013-07-22):
您好,您能说说您是怎么实现的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我用labview做,但是不能实现---调一下午了

网友H:
使用VB 6.0自带的MSComm控件;结合Modbus通讯格式,就能简单地监控触点、线圈状态和寄存器数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使用VB 6.0自带的MSComm控件;结合Modbu...

 o 我现在用的labview

网友I:
可以,我做过,需要下载动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