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软件有支持win7系统的不

楼主(2011-04-08):
我装了和利时的软件但都与plc连接时识别不到端口。总提示 通信错误。我用的是win7专业版的系统。usb转串口的数据线。

网友A(2011-10-22):
好象没得呢,我机子是win7 64 旗舰版,软件装上出错,现在换了台xp的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2012-06-10):
现在可以了,我用的是32位旗舰版的.

网友B(2012-08-08):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以了,我用的是32位旗舰版的.

你好,能不能说说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的现在也是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