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输出接法?

楼主(2011-04-08):
FX1s输入只有一个com端,怎么输出有5个com端,它们有区别吗?怎么我接了继电器,plc有输出,继电器没电呢?继电器接了24V外部电源。望高手详细解说!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的COM端子是分开独立的。
+24V→继电器线圈→Y端子→com点→0V。
拜托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B:
接线时不看硬件说明书很容易损坏设备的,

网友C:
有时候 不要太相信自己 还是要要看书的

网友D:
输出时:主要看是什么类型的PLC。是继电器[R]输出还是晶体管[T]输出。。建议你还是看一下硬件手册吧。

网友E:
plc有输出,继电器没电呢?

是否已形成回路。。

网友F:
y---继电器线圈-----+24v-------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还是多看书

网友G:
先了解再接线

网友H:
公共端多的好处就是可以有多组隔离呀

网友I:
你线接对了吗?程序线圈用的是Y0,继电器就必须接在Y0上,否则,PLC有输出,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J:
找个接线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K:
所谓会者不难,能否指点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