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频率设定一样,正反转速度不一样,求助啊 谢谢了

楼主(2011-04-08):
用DRVI DRVA包括走原点的指令都一样,就是伺服控制器里面监控的频率和我发出的频率也不一样,基本正传时收到的比我发送的多3K左右,反转是收到的比我发的多8K左右,哪位前辈能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有失步的可能。。。

网友B:
误差有这么多?正常的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难道有干扰!!!!!!!!!!!!!!!111

网友D:
你是什么伺服控制器 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个人感觉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正反转不能同时动,选一项加延时,再看一看伺服控制器设置。(伺服是什么牌子)